今天看见个新鲜的,内6方能车出来?

楼主(2013-08-19):
今天我在群里看见一个车了个内6方出来。我就不知道他这么车得了,知道的说下

网友:
这怎么可能……

网友A:
普通车床应该不可能。

网友:
直接一把成形六方车刀的呀,你没有看到大神帖子上面的动画吗?

网友:
这视频我也看了,应该是用了特别的数学轨迹运算加数控系统

网友:
工件和道具同步旋转 并且刀具与工件轴线有一定角度 严格来说不能叫车 我觉得应该是挤压成型的

网友:
那个视频上的内六方是插出来的,摇摆插。看起来像车的,其实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车床应该不可能。

看见的图片

楼主:
翔梦随风。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冲头吧   别说6方 8方都行

网友:
同意6楼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车床应该不可能。

普车更不可能……

网友:
太厉害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视频我也看了

网友:
这叫方孔转,德国人玩的

网友:
有的 内六方的刀

网友(2013-09-29):
我怎么记得有一种叫做多边形加工的功能,可以车正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