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步接收,油缸回油孔处理新方法!

楼主(2013-08-19):
今天,车间里面一个油缸回油孔,钻的时候把钻花断在里面了,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解决,想了很久实在没有办法取出钻花,所以干脆就直接用销子将起塞住,同时将与其对称的那个空也塞住,为了保证回油量,将以前的空直径扩大了1mm,不知道这种方法合不合适?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这样做会造成压力不稳,卖出去装上设备后,会是设备产生很大的震动。
8 }, n( Y( N3 [! e0 Z如果你不想吭客户,那就老实打开底盖返修,当然,你也没义务替老板考虑

网友:
垃圾

上进的娃 -1

网友:
虽然暂时不会出现问题,的隐患却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