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能用于扩孔吗

楼主(2013-08-19):
U钻能用于钻预铸孔吗?就是扩孔,比如工件有预铸孔直径30,用U钻直接扩到38,U钻好使吗?用U钻多的请帮忙

网友:
没用过,估计不行,扩孔震动很大,估计受不了

网友:
自己试试吧,积累一些经验。应该不好用,因为两边刀头不对称。

网友:
1、理论上是不行的,U钻靠中心凹柱定心,你用来扩孔就没有定心了,
2、实际操作中,若你钻花短刚性好的话,其实也可以试。

网友:
不同厂家的U钻前面的刀片装配不太一样  不好说  一般U钻都打浅孔  可以试试

网友A:
可以的,我用过,工件材料还是调质料呢,就是振动大,孔壁有螺旋线。转速不能高。我是山特的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用过,工件材料还是调质料呢,就是振动大,孔壁有螺旋线。转速不能高。我是山特的刀子

扩孔会不会钻偏,也就是定心问题

网友:
可以,主要看你用什么机床了,

网友:
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静等大神解决。。。

网友:
可以的,我用的也是山特的刀子,你手里没山特的切削手册吗

网友:
u钻是内外层刀片分布,扩孔时只有外侧刀片参与肯定会受力不均吧。
干肯定是能干
但是效果肯定是不好吧

网友:
U钻本身相当于插铣,不需要定心,扩孔当然没有问题;
问题是楼主没必要预钻孔啊?机床功率不够?还是铸造孔?
如果预孔己经存在了,建议楼主用镗刀,效率要提高一倍了

网友:
实际用过,效果不好,刀片极易损坏,磨损严重,会导致刀具损坏

网友:
不可以的我卖U钻的,设计时是一刃定中心切削,扩孔钻也有很多种的,价格也不贵,不要把机床和刀具的精度搞差了,得不偿失。

网友:
为了积分,请见谅

网友:
一直以为可以的,原来不行

网友:
学习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一般好点U钻是可以的,有些U钻的刀片角度不行;在数车上面可以打孔后当内孔粗车刀用

网友:
看你要求,讲究效率和精度或大批量就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