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如何出图?

楼主(2013-08-19):
UG三维图转换为二维图后怎么导出打印成二维图纸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网上有具体方法。

网友A:
文件-----导出DW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导出DWG

谢谢了

网友:
找找网上的教程

网友B:
二维直接打印不行吗,我们原公司画好三维,二维导入CAD中修改,在出图,现在用惯三维软件一样出二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维直接打印不行吗,我们原公司画好三维,二维导入CAD中修改,在出图,现在用惯三维软件一样出二维

我现在用UG造型,加工。想学一次用UG出二维图纸。

网友:
用PDF打印吧

网友:
网上各种教程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维直接打印不行吗,我们原公司画好三维,二维导入CAD中修改,在出图,现在用惯三维软件一样出二维

能说出导入到CA修改的命令在哪里吗?
我才学UG。

网友(点评):
3楼不是有解释吗,把你的工程图导出成DWG格式,选择好版本,用CAD打开就行了,图可以复制到标准图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出导入到CA修改的命令在哪里吗?
我才学UG。

我试过,好象图纸还是三维的,不过是CAD三维。

网友(2013-11-08):
直接打印不就可以了,还那么麻烦

网友:
先转到制图里面,投影几个你需要的视图,破视图,旋转视图都可以,后导出dwg格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27):
不能直接导出DWG格式吧,应该导出2D--EXCHANG格式,然后用CAXA或者AUTOCAD打开!UG直接出图应该就够漂亮的了!只是对国标不太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