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如何画槽钢的焊接机架?

楼主(2013-08-20):
槽钢焊的架子,三维图好画,二维图应该怎么表示才简单清楚?

网友A:
用什么软件?Solidworks的话,出切割清单,该表焊接符号的标上。
操作人员能看懂就行了

网友:
一直用CAD。

网友:
是空间结构还是平面结构?平面结构就把平面放纸上,空间结构把主平面放纸上,然后补几个侧视图。

另外节点补几个局部放大图,或者局部剖视图。

网友:
这个怎么样?其实都不需要二维图,只不过照顾到领导的喜好加上去了。

网友:
中间带截面图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意思是,图很简单就是几个槽钢搭个架子一焊。
然后材料直接标槽钢的型号就行了

就是想问下细节方面,怎么做,例如每一截的槽钢长度都不一样,是依次标出还是标个总体的,然后让老师傅自己去焊

网友:
在明细栏里列一个不同长度槽钢的清单,画几个截面图,搞定。

网友:
5楼的挺好的,最重要的是焊工师傅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Solidworks的话,出切割清单,该表焊接符号的标上。 操作人员能看懂就行了

SW三维图也是焊接图吗?这样出的二维图直接就可以吗?

网友B:
对于不同的材料和长度依次给出不同的编号,因为工厂的师傅要先下料,再焊接,对于在焊接装配图上表达不清的较复杂的部分,要给出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同的材料和长度依次给出不同的编号,因为工厂的师傅要先下料,再焊接,对于在焊接装配图上表达不清的 ...

就是按装配图那样画?作个明细表?

网友:
焊接要单出焊接图吧,就是几件槽钢焊在一起的图,在图上标焊接符号,和焊接以后的尺寸要求,形位公差,技术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