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螺栓等级G10.9和GR10.9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13-08-20):
如题。

网友A:
上面的字母表示制造者的识别标志;一般指生产厂家的简称,比如CA是一汽标准件厂的简写.
下面的数字表示螺栓的力学性能强度等级,圆点前的数字表示螺栓的抗拉强度的百分之一,圆点后的数字表示螺栓的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的比的10倍.
上面叙述的2项为强制性规定的,螺栓材料可由厂家选择
详细参见附件 GB3098.1-82<<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栓,螺钉和螺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字母表示制造者的识别标志;一般指生产厂家的简称,比如CA是一汽标准件厂的简写.
下面的数字表示螺栓 ...

其实,我是想问,都表示10.9级的螺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