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变量柱塞泵用一段时间最大排量会变吗?

楼主(2013-08-20):
如题,可能从132L/min降至90L/min多吗?泵是派克的PV泵

网友A:
泵内泄?配油盘、柱塞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内泄?配油盘、柱塞磨损?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磨损的话应该有可能,可以在几乎零压的情况下测一下最大流量,对比加压情况下的最大流量。

网友B:
这种泵最大排量是斜盘最大摆角定的,有限定螺钉固定。PV泵没有流量指示,你怎么得出流量变化的数据的?你说的情况首先要怀疑的不应该是泵,而是系统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泵最大排量是斜盘最大摆角定的,有限定螺钉固定。PV泵没有流量指示,你怎么得出流量变化的数据的?你说 ...

系统各方面都检查了 ,没有发现异常,泵升压速度变慢,滤油器刚换的

网友:
派克的应该不会吧,以前选用够一些派克的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
1:泵自身内泄
2:泵的变量机构出现卡阻或是其他问题
3:油温的变化可导致內泄增加,流量减小

网友:
其实把泵的出口高压球阀关了,看泵起压速度就知道是系统內泄,还是泵的问题了

网友:
泵的效率要是变得这么低了的话,液压站早就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