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面上如何焊接螺旋筋

楼主(2013-08-20):
如图圆柱面内均匀焊接5道导向筋。圆筒外径500mm,长度2000。现在工人冷敲,热弯都试过,均不怎么理想,有没有做类似产品的社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不会、、、、、,等高人解答。

网友:
问题可能在焊接的圆筒圆度上,有缝焊管两端加个端面帮着定型可能好点。

网友:
找一个厚壁管,外径=500-2倍钢筋直径,将钢筋一头点焊住,逐点加热缠绕在外圆上(用手锤敲击达到紧密),达到所需长度后取下,放入钢管内孔整形后焊接即可。

网友:
等高人解答

网友:
这个我做过类似的——螺旋叶片

搞这个其实不复杂,问题的关键就是螺旋叶片平面展开的办法

展开的平面图按如图中所示的办法绘制。
看楼主的3d图形,楼主只需要螺纹中的一小节,楼主可按照需求自行在所绘制的平面展开图上截取。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提供一下完整的资料,yhwen1985@163.com

网友(点评):
这已经很详细了,根据公式就能展开

网友(点评):
是的,多谢大侠了,只是我看大侠提供的应该是截取的部分,我对钣金展料方面不是很熟,希望多了解一些。

网友:
学习中,希望有视频来看看,谢谢

网友:
找一个钣金展开软件,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