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钢板放置问题

楼主(2013-08-20):
车间内有很多种板材  如8mm/10mm/12mm等 不想在地面上叠在一起    便于取出来 不用翻料  能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下?

网友A:
我们厂自己做的架子,要用的时候都用叉车去取

网友:
规划好区域分类摆放,不整理是不可能方便的取用

网友:
做排架子,把钢板竖起来斜靠在架子上,算好架子的高度和间距,同时考虑防止打滑;好处是节省空间,但吊装时要特别注意安全!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也是做的排架子,钢板太大了叉车弄不了。都是天车吊装

网友:
不同的尺寸,立在不同的地方

网友:
简单的话不同规格用钢管隔下放置,如果多的话建议自建个小立库了

网友B:
你的钢板是不是长度6米的。地方大的,就分开放。车间应该是有立柱的,你就以柱子为单元格,每单元格内放一种到两种(最薄+最厚)。小的钢带类的就可以做架子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钢板是不是长度6米的。地方大的,就分开放。车间应该是有立柱的,你就以柱子为单元格,每单元格内放一种 ...

长度10米 款2米左右  没那么大地方铺开放置  所以希望立起来放置 省下翻料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切割放置要运动两次,有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自己做的架子,要用的时候都用叉车去取

能否上传一张图片看看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