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想简单,实则困难

楼主(2013-08-20):
在机械上,有些东西粗一眼看上去,非常“简单”,似乎只要稍懂一点机械的多可能做到。。。
但是一旦涉及到细节,因为各种外界环境的不同,发现不是东边不灵光,就是西边有干涉,南边会同别的机构碰撞,北边却又布置不了。。。唉,有时想法是不错,但是结构上却实施不了。
而且有些东西,做象可以,也很简单,但是如果有精度要求,寿命,可靠性要求,就不是那么想当然了。

比如,一样的夹紧功能,在普通机型上可以实施工况达到要求。
但到了超出一定的范围后,如果再采用此种结构可能就会要么夹不紧,要么布置不了,要么布置下后发现机械上强度又差了,最终只能重新考虑新方案。

比如一个普通的小磨头,如果没啥要求,只要求能装好了砂轮能磨一下子,那么只要一个主轴上装上前后两个滚动轴承,而后一端是砂轮一边是皮带轮传动,稍加考虑一下润滑等就行了。

但是如果要磨削的零件精度粗糙度形位公差等要求高,那么磨头结构就得重新考虑,你得采用卸荷式皮带轮结构,将皮带作用在皮带轮上的径向力施加在磨头箱上,而不是作用在主轴上。考虑到主轴的高转速,你得将轴承采用三点式滑动轴承结构,当主轴高速旋转时形成流体动力润滑。。。

而当重负载的磨削时,因为负载力大,就是砂轮的粘结剂也与普通砂轮不同,而磨头发热严重,普通润滑和冷却已没法达到热平衡条件,此时得采用强力冷却润滑系统,否则轴承没多久就会结束它的使命。。。

而如果被磨削的零件不能被磨削热所烧伤”,那么,砂轮就得从内部开始冷却。而不是采用外部冷却水强力冲击。。。

因此要求不同,必须采用不同的结构,从而满足不同的工况。
看看,一样的磨削,要求不同对机床的结构等就不一样。
你如果不在机床方案阶段就考虑到,那么你在后道再想办法也可能于事无补。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网友(点评):
楼主主要是为了说明观点。有很多是想象的成分,所谓隔行如隔山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A:
楼主牛人。考虑到主轴的高转速,你得将轴承采用三点式滑动轴承结构,当主轴高速旋转时形成流体动力润滑。。。
能否在详细一点,看了很受启发,又有点余犹未尽。闹心。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

所以许多方案都是有工况等基本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人。考虑到主轴的高转速,你得将轴承采用三点式滑动轴承结构,当主轴高速旋转时形成流体动力润滑。。 ...

比如,M1432A磨床砂轮架,主轴前后支承采用了短三瓦调位轴承,它由三块短瓦组成,每块轴瓦均支承在球面支承螺钉上,装配时使前后轴承孔同心,并调整轴承径向间隙。。。N年前修理过。呵呵
一般的普通没啥精度要求的磨头设计过。与彭老师上传的类似。大小尺寸不一而已。。。呵呵
高速重负荷的磨头也玩过,皮带轮可是卸荷结构的,砂轮主轴不受皮带张紧力的影响。  冷却外部油压强力冷却和润滑,专门采用了润滑站。。。一供一吸。冷却主轴轴承。
目前没玩过从砂轮内部冷却的。。。

网友(点评):
最好玩的是带卸荷结构的磨头,还有不少所谓的“懂机械的”不识,以为一个简单的磨头,为啥要设计成这么复杂。。。呵呵

网友(点评):
那个润滑站,通常叫静压站,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定压力的静压油。要求再高一点,会配上油冷机。楼主修过三片瓦的砂轮箱,那说说那三片瓦是刮好呢还是不刮好?

网友(点评):
大侠,俺俩似乎说的不是一会事。呵呵。俺那个重负载的主轴采用的是轴承,不是静压的。而冷却站也主要是为了强力冷却轴承档。。。。而那个三片瓦的普通磨床上用,俺们当时是采用看接触点,人工刮的。

网友(点评):
再说你说的那个润滑站,俺们也采用水冷却,使用压力和流量发信,站上流量不足,压力没上去,不允许启动重负荷磨头。怕烧坏轴承。

网友(点评):
你说的静压站,又是一种结构。。。呵呵,这些结构在重载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都是动静压的

网友:
记得8爷说过一句话,玩技术就是玩结构   确实有这方面的体会

网友(点评):
不能说玩设计就是玩图纸!结构是各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比如功能,强度、刚度、稳定性的计算,加工,维修,原材料,外观,先进性,经济适用性等。

网友(点评):
在解决方案合理的条件下,才是结构设计,动力学设计,在动力学设计的基础上,才是材料选择,结构是基础不对吗

网友(点评):
最近是非常有感触,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是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M1432A磨床砂轮架,主轴前后支承采用了短三瓦调位轴承,它由三块短瓦组成,每块轴瓦均支承在球面支 ...

谢过,热心肠,德艺双馨啊。明白点!

网友:
向老兄学习了。。

网友B:
大侠将的很实用,学习了。发张卸荷式皮带轮结构,

另外,关于大侠提到的短三瓦调位轴承,不知是否属于静压轴承?

网友:
应该是可倾瓦??

网友:
可惜搞管理的不这么想。。

网友:
机械的结构基本上都看的见摸得着,所以看多了就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觉得机械这东西很简单,实则,真要自己从无到有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将的很实用,学习了。发张卸荷式皮带轮结构,

另外,关于大侠提到的短三瓦调位轴承,不知是否属于静 ...

主轴部件除采用滚动轴承外,还常采用滑动轴承
滑动轴承的优点是,它在运行过程中阻尼性好,抗振性好,运行平稳。
滑动轴承根据油膜压力形式可公为动压滑动轴承和静压滑动轴承。前者是靠主轴的高速旋转将润滑油带入楔形间隙,建立油膜压力。而后者靠的是外界供给一定压力油到轴承间隙形成油膜压力来平衡载荷。

内冷却砂轮俺虽然没玩过,但知道它是采用砂轮内的孔隙实现冷却的。冷却液通过锥形盖住主轴的法兰套通过孔道引入到砂轮中心腔。由于离心力作用,冷却液向四周洒出。这样冷却液可直接与磨削处的加工表面接触。防止了高速旋转表面的高压附着气流对冷却的影响。
不过此种方式没有广泛应用。主要是因为有水雾,操作工作劳动条件不行。而且精加工时无法通过火花进行试切,并且必须对冷却液进行严格过滤,防止砂轮内部堵塞。

网友:
确实如此,最重要的是结构合理,尺寸确定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牛人,说的好。

网友:
顶一顶,光学习,不顶的话,内心有愧

网友C:
LZ说到了俺的心灵深处,曾经搞一个数控刀具刃磨机,那个痛苦啊……

网友: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说到了俺的心灵深处,曾经搞一个数控刀具刃磨机,那个痛苦啊……

说说怎么个痛苦法啊?

网友(点评):
刃磨对象是需要刃磨5个面钻头,刃磨对象属于不对称结构,角度多变。因而动作系统和控制动作系统的数控系统把我的脑细胞杀死不少。如果有兴趣,抽时间可以和你详细说说

网友:
学习了,要有很深的功力

网友:
好有用的

网友:
能否在详细一点,看了很受启发,又有点余犹未尽。闹心。

网友:
高手太多了

网友:
讲的很好,也很体会,的确于次

网友:
机械设计就是拼细节呗!

网友:
总结得全面啊。

网友:
虽然看不太明白还是了解下

网友:
机械就像是酒呀

网友:
深有同感!

网友D:
我现在做的零件就是这样的,看起来挺简单的,可是用solidworks做的时候总不能按自己想的实现,总提示错误,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真悲哀啊,附件上有个零件,有高手指点下该怎么画,我用的是solidworks,谢谢啦!

网友:
收益非浅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呵呵,还有几位朋友要我给他细化设计的活儿。。。无语。。。

网友(2013-11-23):
时间上的一切都是粗想简单,实则困难啊.就拿当学生时语文考试的作文吧,下了笔后就没有词了.....

网友:
其实,朱熹老爷子的《观书有感》值得我们仔细体会啊:“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网友(2014-01-18):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做的零件就是这样的,看起来挺简单的,可是用solidworks做的时候总不能按自己想的实现,总提示错误, ...

是软件不熟练,还是?

网友:
短三瓦调位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