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件加工如何选择刀具

楼主(2013-08-20):
各位朋友想请教一个问题:

       目前我们公司采购回来铸钢件毛坯,自己在1.6M的数控立车上加工,但工人总是反应工件表面硬度高 夹砂容易崩刀,产品形状:上下由两个圆形组成,两圆由圆弧连接,上圆直径200mm  下圆直径1000mm  高度400mm 详见附件

        材质为ZG310-570 请问针对这样的产品 如何加工 选择怎样的刀具?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
铸钢件ZG310—570,调质硬度为240—280,该用什么型号的刀加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559
这个问题居然有人问过了

网友:
铸钢件供应商应该粗车完再给你们啊,铸钢件粗车用YT5焊接刀,精车用机夹刀,我们都是粗加工完给客户的,也有客户要精加工完的。

网友:
yt15      大吃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