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选择问题 如何选择刀具

楼主(2013-08-20):
各位朋友想请教一个问题:

       目前我们公司采购回来铸钢件毛坯,自己在1.6M的数控立车上加工,但工人总是反应工件表面硬度高 夹砂容易崩刀,产品形状:上下由两个圆形组成,两圆由圆弧连接,上圆直径200mm  下圆直径1000mm  高度400mm

        材质为ZG310-570 请问针对这样的产品 如何加工 选择怎样的刀具? 谢谢!

产品图片

产品图片

网友A:
硬度高、有硬点、夹砂,选啥刀具都崩!
先查查铸件质量问题!

网友:
用株洲的黑金刚  DNMG150612-NM YBC252 应该能加工开

网友(点评):
兄弟,你也不问问楼主:是怎么装夹的? 现有刀具是什么,现用参数是什么?

网友:
粗车而已。刀磨钝一点。角倒大一点,然后刀装得稍微有一点斜。不行再上点柴油,

网友:
有夹砂肯定崩刃嘛

网友:
用CBN刀具应该会好

网友:
你可以选用圆刀片啊,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硬度高、有硬点、夹砂,选啥刀具都崩!
先查查铸件质量问题!

对啊,如果是铸造缺陷,换什么刀具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