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双列圆锥轴承能不能作为浮动端轴承

楼主(2013-08-20):
1. 问题来源于探索号QM大侠和LZ的一次探讨,双列圆锥轴承能不能作为浮动端轴承。
   帖子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555&extra=page%3D2

2. 从轴承选择角度来说,浮动端--也称自由端,轴承是不受轴向力的,只受径向力。一般浮动端轴
  承可以选圆柱/滚针,承载能力大,浮动性能好;选调心,适合需要调心的工况;选深沟球,用
  于高速工况。
         双列圆锥用作浮动轴承当然也能用,但一般不会这么选。双列锥能承受双向轴向力,但浮动
  端没有轴向力,双列锥在这里只作纯径向轴承用,太浪费,且双列锥安装也繁琐。
3. 探索号社友拿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轴研科技说双列锥经常被用作自由端轴承,见以下网
  页。
    http://www.zys.com.cn/news/bearing/2010-5-11/105113921.html
  为方便,截图如下:
4. 轴研科技的权威我不敢挑战,但浮动端轴承的理论分析又是不容置疑。LZ为此困惑了好几天,直
  到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截图右边显示双列锥是属于轧机轴承的一种,说明这是钢铁轧机中的应
  用。
5. 咨询了一个做钢铁的朋友,答复如下:
   A. 钢铁轧机中,双列锥确实经常被用作自由端轴承,尤其在老设计中;
   B. 新设计中,更多的已不用双列锥作自由端轴承,象西马克、一重都有这种设计。
   C. 实践证明,两种设计都好用。
6. 感谢探索号社友提出这么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更希望有大侠来讲讲为什么轧机设计者会选择双列
  锥轴承用作自由端轴承。

  • · 收藏|主题: 244, 订阅: 25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的:
轧机在压轧铁板的过程中,铁板发生变形(向两边沿伸),摩擦力带动轴给轴承以轴向冲击。

网友(点评):
1. 怎么解释新设计中,更多的已不用双列锥作自由端轴承? 2. 即使是老设计,也是由固定端轴承来承受轴向力的。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径向力,轴向力有,相对轧制力就小多了。

网友:
双向双列圆锥轴承能承受较大的双向轴向负荷,但不能限制轴的径向位移。

网友(点评):
这就对了。不能限制轴的径向位移,就等于说可以允许有一定的径向位移。

网友(点评):
"但不能限制轴的径向位移"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轧钢的具体工艺不清楚,但其工况条件一定比较复杂。轧钢的温度效应无法回避,轧制时转轴所受到的外力除了热变形带来的轴向力,还会受到一定的弯曲应力,直接影响到径向位移。

网友(点评):
大多数双列轴承的径向位移是通过内外圈相对转动的角度来确定的。轴发生弯曲,则轴承内外圈发生相对角位移。轴的弯曲变形就会则算成径向位移。

网友(点评):
探索社友 1. “但不能限制轴的径向位移”那句话不是标准里的,是mfka社友的一个结论。 2. 轧辊可以带着轴承及轴承座在滑槽中径向移动不等于轴承不能限制轴的径向位移,轧机对轴承的跳动要求很严的。

网友(点评):
3. “双列圆锥轴承不能限制轴的径向位移”,和我们在讨论的双列锥能不能作为浮动端轴承好像没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但是轧辊在轧制受力的结果还是会使得轴承端处存在弯矩的。

网友(点评):
弯矩产生挠度,轴的最大挠度,设计控制到轴承允许的范围。如果两端都使用成对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组合起来的轴承允许挠度的计算,可能是件头疼的事!

网友(点评):
我看过一个资料,80805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的自由偏转角约为4'28"。

网友(点评):
轴的最大挠度可以转换成轴颈段转角,由4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两两配对组合成2付轴承组合件。轴承组合件的游隙与轴颈段转角,要保证使用,它们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怎样调整游隙,游隙大小是与轴承寿命关联的。

网友:
见过在轮胎成型机上两端都是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浮动端的是带有锥度的双列圆锥轴承。

网友(点评):
大侠可有此配置的图纸?

网友:
      现代热轧设备中的工作辊轴承的选用
      由于轴承的尺寸受到轧机安装空间的限制,因此轴承的截面较小,属于薄壁零件,而且在轧机工作中还必须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和轴向冲击载荷。因此,在设计中通常根据轧机的具体性能参数,采用两种类型的轴承组合分别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在近年来设计的热轧机中,主要选用的轴承类型有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和四列圆锥滚子轴承。其中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只负责承受径向载荷,需要与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组合使用。

网友(点评):
是的,固定端是4列CRB+2列TRB,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浮动端。浮动端是什么轴承配置?

网友(点评):
浮动端应该是四列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冷轧板带轧机支承辊一般选用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径向力)+四点角接触轴承(轴向力)。 其实游动端圆锥滚子轴承只是起到定位的作用,就是把轴承座固定在轧辊上,真正的轴向力应该很小,应为这个轴承座是不固定的。

网友:
  配对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一般应用于承受较高径向载荷和双向轴向载荷,或轴系需要做两个方向轴向定位,并且需要达到给定的预紧或游隙的工况,一般的配对方式有面对面(见图1)、背对背(见图2)和串联(图3)等三种配置,经过配对后的成对轴承,轴承原始轴向游隙已固定,用户可以直接安装使用而无需调整隔圈,从而简化了安装程序,同时避免了安装错误,因此在各类轧机、石油机械及中大型变速机等各类设备上得到广泛应用,但这类轴承市场上却很少有现货,如果在生产厂家直接订货,往往交货周期较长,价格也很高,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为此我们摸索出了用市场上现有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进行配对的一整套办法,本文主要介绍面对面和背对背配置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配对时轴承的选择、测量、隔圈的设计以及配对方法

原文

注:自己配对,技术含量高,设计难度较大。我没有这方面经验,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资料。如果哪位朋友有成功的实例,请告诉大家!

网友:
轧机轴承常用配置
(1)、调心滚子轴承早期轧机轴承在轧机上的配置型式与现在不同,当时主要采用两套调心滚子轴承并列安装于同一辊颈上。这种配置型式基本满足了当时的生产条件,轧制速度可达600rpm。但随着速度的提高,其缺点越发突出:轴承寿命短、消耗量大、成品精度低、辊颈磨损严重、轧辊轴向窜动大等。

  (2)、四列圆柱滚子轴承 止推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内径与辊颈采用紧配合,承受径向力,具有负荷容量大、极限转速高、精度高、内外圈可分离且可以互换、加工容易、生产成本低廉、安装拆卸方便等优点;止推轴承承受轴向力,具体结构型式可根据轧机的特点去选用。

  重载低速时,配以推力滚子轴承,以较小的轴向游隙来承受推力负荷。当轧制速度高时,配以角接触球轴承,不仅极限转速高,而且工作时轴向游隙可严格控制。使轧辊得到紧密的轴向引导,并可承受一般的轴向负荷力。

  这种轴承配置型式不仅具有轴承寿命长,可靠度高,而且具有轧制成品精度高、易控制等诸多优点,所以目前应用最为广泛,多用于线材轧机、板材轧机、箔材轧机、双支撑辊轧机冷轧机和热轧机等的支撑辊。

  (3)、四列圆锥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既可承受径向力,又可承受轴向力,无需配置止推轴承,因此主机显得更加紧凑。圆锥滚子轴承内径与辊颈采用松配合,安装和拆卸非常方便,但有时会因松配合而引起滑动蠕变,因此内径常加工有螺旋油槽。

  这种配置型式目前应用仍然是比较广的,如四辊热轧机和冷轧机的工作辊、开坯机、钢梁轧机等场合的轧辊。

网友(点评):
有没有经典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贴应该由8爷来论述!这应该是他大侠玩得不玩了的。

网友(点评):
这几天很忙。

网友:
不仅是在轧钢设备,在非标减速机中也有应用。

网友(点评):
哦,能详细谈谈么?我总觉得浮动端双列锥可以用圆柱替代,圆柱便宜,安装还方便。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双列圆锥轴承的寿命比较长,圆柱和调心滚子轴承寿命短,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就是它既可以作为固定端,又可以作为浮动端。这样两端轴承型号一样,方便购买和备件。

网友(点评):
嗯,从备件管理角度来说,确实可以。谢谢大侠!

网友:
浮动端不受轴向力?不对吧
所谓浮动,是轴运行时温度升高会伸长,浮动端就是轴能够自由伸长而不受限制,一般是外圈采用松配合,并留有间隙
圆锥辊子轴承 单侧限制轴向位移,这个设计的时候应该要计算伸长量

网友(点评):
轴都能够自由伸长了,怎么把轴向力传递给轴承?

网友(点评):
浮动端也可以内外圈都是紧配合的,选用圆柱/滚针轴承就成。

网友(点评):
轧辊轴承有点不同,所谓的浮动端是轴承连整个轴承座一起浮动的。

网友(点评):
轧辊左右轴向力都是操作侧轴承承受的。

网友:
轧辊轴承配置图例

网友(点评):
你像第一张图,右侧球轴承只是定位作用。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右侧既然有圆柱滚子轴承来定位,不知为何还用球轴承定位?

网友(点评):
没有球轴承,轴承座会滑掉的。

网友:
传动侧(扁头)一般是游动侧

网友:
随便一个下载都要7个,,天啊

网友:
这积分也有不同……汗

网友:
我目前的理解就是:自由端(或称浮动端)使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目的是能承受一定量的角度误差和轴向位移,并可以避免在轴系中产生内部轴向力。

网友:
浮动端轴承形式应当是这样的,只是轴承型号不一样。

网友(点评):
嗯,这是典型的固-游轴承布置。

网友(点评):
圆柱滚子轴承属于分离型轴承,即只承受径向负荷且内圈与外圈可分离的轴承。其外圈与外壳之间是紧配合。本身在轴向上内外圈可相对移动。轴承内外圈所允许的倾斜角较小。

网友(点评):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属于非分离型轴承。其外圈与外壳之间采用间隙配合,以便轴伸缩时连同轴承一起做轴向避让。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承担较大的径向和轴向载荷。

网友(点评):
双列锥也是可分离轴承。

网友(点评):
许多轴承结构选择的表格里面将双列圆锥滚子轴承(3700型)归入为非分离轴承。请帮助确认。

网友(点评):
http://jpkc.nuc.edu.cn/jxsj/zhoucheng/d6.htm http://www.chinabaike.com/t/30210/2013/0510/1175862.html

网友(点评):
圆柱滚子轴承不宜用来同时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

网友:
http://www.chinabaike.com/t/30210/2013/0510/1175862.html
《轴承结构的选择》
机械的类型不一样,轴承的使用条件会有差别,对其性能要求也不尽相同,但一般来说,一根轴上使用的轴承不少于两个。 而且,为了便于轴向定位,使用时大多将一个轴承用作固定端轴承,其余则用作自由端轴承。下表列出了固定端与自由端轴承结构的选择。

固定端轴承: 用于使轴承轴向定位及固定。选用可同时承受径向与轴向负荷的轴承。为承受双向轴向负荷,安装时还需要根据轴向负荷的大小考虑相应的强度。
       深沟球轴承
       组合角接触球轴承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调心球轴承
  带挡边圆柱滚子轴承(NUP型、NH型)
  双列滚子轴承
    调心滚子轴承

自由端轴承: 用于避让因运转时的温度变化引起的轴的伸缩,以及用于调轴承的轴向位置。 宜选用只承受径向负荷且内圈与外圈可分离的轴承。使用非分离轴承时,外圈与外壳之间一般采用间隙配合,以便轴伸缩时连同轴承一起做轴向避让。
分离型
  圆柱滚子轴承(NUP型、NH型)
非分离型
  深沟球轴承
    组合角接触球轴承 (背面组合)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调心球轴承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3700)型
  调心滚子轴承

楼主:
探索号社友:
我也不知道为何网上把双列锥列为非分离型轴承。
我们还是回到分离型轴承的定义吧,如果你现场装过双列锥,就知道是不是可以分离了。

网友(点评):
我查过了,双列锥列为分离型轴承,这个没疑问。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把它当作非分离轴承那样来安装? 虽然这个问题不影响我们的关键问题,就是它是否可以作为自由端(浮动端)的轴承使用。

网友(点评):
我找到了一篇文章,是说它有两种装配方法:一个是与轴承座松配,一个是紧配。但具体应用场合没有提到。 http://www.chinabaike.com/t/30210/2013/0510/1175690.html

网友(点评):
按非分离轴承那样安装,没试过。即使可以按非分离轴承安装,那难度可就大多了。

楼主:
手里有一FAG双列锥的图纸,截图如下

楼主:
探索社友,在TIMKEN样本上找到了明确的说法,人家可是锥轴承的鼻祖;不过是支持你的意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探索社友,在TIMKEN样本上找到了明确的说法,人家可是锥轴承的鼻祖;不过是支持你的意见的。

真心感谢楼主的帮助。一是让我明确了双列锥是分离型(原先误以为是非分离型);再就是让我了解了双列锥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感谢楼主的帮助。一是让我明确了双列锥是分离型(原先误以为是非分离型);再就是让我了解了双列锥的 ...

探索大侠客气了。
真心感谢你提出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双列锥只能用于固定端的,咱俩这么一探讨,才知道也能用于浮动端,我也是受益匪浅。

同时也感谢在本贴中发言的社友,谢谢你们的真知灼见及参与!

网友:
我感觉是这样的,是否可以从系统的刚性来解释,双列圆锥轴承作为浮动端轴承,轴系统的抗弯能力会增强。如果轴本身强度足够的化,可以不这样。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求威望,等30秒

网友:
我们在液压对辊机设计中有用双列或者四列圆锥滚子轴承用在浮动端的,外圆孔配合选间隙配合,而且轴承座本身在轨道上也有间隙。径向力较大,线压力百吨以上。轴承较少坏,,,,

网友(点评):
1. 双列或者四列圆锥滚子轴承确实可以用在浮动端; 2. 液压对辊机的浮动端,为什么不选双列圆柱或四列圆柱呢?承载能力更强,浮动功能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