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如何实现!

楼主(2013-08-2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xMjk2NDc2.html?tpa=dW5pb25faWQ9MTAzMDkzXzEwMDAwMl8wMV8wMQ
这个视频01:16到001:30往复机构是怎么实现的?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
四杆或者凸轮都可以实现吧。

网友:
先贴出来看看

网友:
凸轮和四杆都可以呀,不过可以弄个四杆(偏置曲柄滑块机构)实现急回特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偏心轴式的飞剪结构。附段视频楼主参考。这个视频与你的类似,只是你的是偏心轴连接在外框上了。

网友(点评):
谢谢斑竹,有点那个意思。

网友:
用曲柄连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4-05-22):
像这样的机构,楼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