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 906 油塞螺纹检测

楼主(2013-08-20):
那位量友熟悉该类螺纹的检测,M10*1,有没有什么螺纹环规

网友:
这应该是个锥形螺纹,用于密封用的堵头。至于为什么使用M10X1这个代号。可能是指定标准的是个天才吧。

网友:
对这个螺纹不熟悉,但是这个可以做螺纹环规(锥度一样),然后再加个触摸规结构之类的,控制某个高度时螺纹中经。

网友(2018-08-1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