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径节花键的图纸,求助

楼主(2013-08-20):
双径节花键的图纸,求助

网友:
要详细尺寸的啊,不然你按标准里的哪个配合画。转换成模数M=1.5875(25.4/16)

网友(点评):
你实在不明白就用3D软件的插件看看。

网友(点评):
16和32就是英制里的模数么,不然怎么转换成公制的就成模数了呢,25.4/16只是英制公制的转换啊? 3D软件的插件?我用的UG没使用过这呢,好像还没装过插件。先谢了。

网友A:
实际上就是双模数的意思,这里面16和32都是径节。他们得到的模数中。较大的模数用来计算其分度圆,较小的模数用来计算齿高

网友(点评):
花键的各项参数和直齿圆柱齿轮的计算公式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双模数的意思,这里面16和32都是径节。他们得到的模数中。较大的模数用来计算其分度圆,较小的模 ...

是的,你这个是渐开线花键,可以认为是特殊的齿轮。

网友(点评):
较大的模数用来计算其分度圆,较小的模数用来计算齿高,内花键和外花键都是一样用哈,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