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装的广数系统自动分度怎么编程

楼主(2013-08-20):
          厂里用滚齿机+分度头+广数928TE系统,改装成了单齿铣。现在是加工27齿的产品,分度头要实现逐步分齿加工运动,应该怎么编程。无编程经验,现在用的方法是把每个齿的度数输入进去。有点。。。
         请教大家是否有简便的编程方法。分度头是Y轴

网友:
能不能上照片,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点评):
明天上照片

网友A:
加工什么齿轮?是伞齿吗?还有这个效率如何?

网友(点评):
是伞齿轮,主要用于粗开齿的。精刨齿就时间少点了。

网友:
 oooO ↘┏━┓ ↙ Oooo
( 踩)→┃你┃ ←(死 )
  \ ( →┃√┃ ← ) /
  \_)↗┗━┛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什么齿轮?是伞齿吗?还有这个效率如何?

这个你可以咨询一下广数公司。他们可以帮忙的。也可以做宏程序吧。可以的话,发个刀的大图,看看吗?

网友(点评):
刀具就是盘形齿轮铣刀。

网友:
以前用类似的做过摆线轮,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什么忙

网友(点评):
数控的吗。

网友B:
数控的哦

楼主:
那你是怎么编程是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的哦

那你是怎么搞的

网友:
你把一个齿的点算出来,然后循环,或者用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