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车螺纹用什么样的刀具

楼主(2013-08-20):
304不锈钢车内孔螺纹G1“用什么样的刀具(机夹刀)用什么样的转速?

网友:
不同厂家的刀片 参数都不一样的 这个要选什么刀  用什么参数的

网友:
304粘刀,用YG8都可以车,主偏角用45度,线速度的话要看工件刚性,查工艺手册有不同图层刀具的极限线速度和进给量。由线速度推算出转速~

网友:
找有前角的暗红色图层螺纹刀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