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杆发热故障

楼主(2013-08-20):
   最近公司一液压设备出现一现象,让我很是困惑,望各位师傅们指导指导。
   现象是这样的,一个840mm的柱塞缸,其两边都有大概350MM左右的单活塞杆液压缸,0-80MM/S的工作速度。在一次无意中发现柱塞杆表面温度很高,测量了下温度有65度,很是烫手。测量了液压油的温度,显示是40度,又去测量了下旁边2 个单活塞杆的表面,跟油温差不多。因为设备目前的压力和速度都还正常,而且柱塞缸不方便拆卸,就没有去拆卸。
    这是一台不清楚生产日期的设备,有人说是新的,有人说是翻新的。在我知道的情况是已经断断续续的工作了500小时了。
    我想不通柱塞杆表面温度为什么会高出油温20多度,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导向铜套与杆配合间隙偏小,但是已经工作有一段时间了,那间隙也会被磨大了。2虽然柱塞缸里面有好几组密封圈,也不存在串油,因为外部没有油渗出。
   有一个现象就是杆最外端有一圈 黑色的粘液,不知道是不是密封圈磨掉后跟液压油的混合物。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一现象的原因!谢谢

网友:
可能是导向铜套有问题,太紧、表面不好、已磨坏等。拆开看看。

网友:
估计也是导向套的问题。

网友:
外面黑黑的一圈可能是活塞杆油膜和空气中灰尘混在一起形成的

网友A:
你的导向铜环是装在油缸端盖上的(就是装油封的那个活塞头)  上面的也提到了.有没有可能是你  活塞杆底部的导向环太紧了~摩擦缸筒壁

    不麻烦的话   拆开试试!  要不就这样~ 只要不内泄~ 估计内壁不会拉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导向铜环是装在油缸端盖上的(就是装油封的那个活塞头)  上面的也提到了.有没有可能是你  活塞杆底部的 ...

    液压杆不容易拆卸,空间小,而且需要拆除的其他零件也很大,柱塞杆根部是没有导向铜环的 ,这个以前我去设备厂家的时候见过,设备现在还是正常运行着  ,我只是对柱塞杆表面发热感到困惑。还有个可能就是杆的尺寸跟密封圈配合太紧,而导致表面发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杆不容易拆卸,空间小,而且需要拆除的其他零件也很大,柱塞杆根部是没有导向铜环的 ,这个以前我 ...

这个有可能 ~毕竟我不是很专业    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