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 预备热处理--调质 or 正火?

楼主(2013-08-20):
做太阳轮的材料。
  圆钢下料 (不知道是否要锻件下料)   之后是调质  还是 正火 比较合理??

   因为之后的渗碳-淬火--回火后 , 太阳轮变形较大,求真相。。。。

网友:
非开挖钻机上,行星减速器里的太阳轮,材料我记得好像是渗氮钢38CrMoAl,齿轮弄完渗氮后直接使用,因为渗氮变形小。
热处理不熟,不过调质处理也包括淬火,感觉淬火两次不太好吧?
还是请专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A:
如果要求比较高呢,自然是锻件,
粗车完了要调质,然后加工齿,齿部要渗碳淬火,然后磨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比较高呢,自然是锻件,
粗车完了要调质,然后加工齿,齿部要渗碳淬火,然后磨齿。

好的。谢谢。。

渗碳温度多少合适?930是不是有点高。。。900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渗碳温度多少合适?930是不是有点高。。。900度怎么样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平时写工艺到这一步就ok了。具体多少度热处理工程师那边才知道。。。。。。

网友:
齿轮必须调质。
调质不仅可改善材料综合的力学性能,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切削性。
正火多用于硬度调整。
至于热处理变形的问题,这个很难避免,与炉子的性能有很大的关系,也与热处理的操作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你框装做出来的就比分开吊装做出来的效果要差(但是框装省钱)

网友(点评):
正火不是也能改善材料的综合性能吗

网友:
我们厂是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