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呀~懂CAD尺寸标注的大大们赶紧来帮忙呀~

楼主(2013-08-20):
今天看见一个图纸,阶梯轴的但是标注的直径是Φ17/32”,Φ19/32”等等之类,这种标注是个什么意思呀?

补充内容 (2013-8-21 20:06):
感谢zerowing大大,呵呵,实不相瞒,这个是一个左轮手枪枪管。额,请问是不是只要是英制标注的后面都有个 ” 这个符号呀?这个符号表示的是英制吗?

楼主:
大大们 在线等哟~ 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难道是公差?

网友:
34/64*25.4mm  38/64*25.4mm  英寸的分数形式?

网友:
有没有可能后面的是长度呢?或者我感觉是公差,应该是阶梯轴需要配合,不过这种公差表示方法没见到过,是不是上下偏差都是0.032mm

网友:
不清楚,贴图出来看看,再把尺寸量一下,看看实际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