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夹持圆钢省力机构设计,请教

楼主(2013-08-20):
需要搬运较大质量的(20kg上下吧)的圆钢,长度不是很长,一个点夹持住应该就可以稳稳的夹好,只是这个质量比较尴尬,人工搬运还是有点重,比较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省力机构可以简化这样的劳动,最好是不需要借助电气啊什么的,简单一点省力一点就好,类似钢坯钳那种,机构类型合适,只是不太省力,还有就是提升起来基于人力的话手臂还是会很幸苦,另外不太适合提升一定的高度。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或者有这种相关的手持夹持工具设计资料分享一下也很感谢!

网友A:
楼主,你是纯手工搬运?还是靠辅助东西吊起来?你搬多高?搬多远?这些数据没有,谁知道啊?说啊工件多长,多粗。

网友:
最好能一个草图,示意一下

网友:
画图拍照看看,气动机械手怎么样

网友:
如果用航吊转用,我建议lz买一个磁铁吸附,这个非常实用。
一般情况下用手动小叉车转运。

网友:
如果搬动距离很近的话做一个助力机械手即可。市场上也有销售

网友B:
LZ还需要提供更多信息:
1、作业空间多大?运输路径多长?周围环境如何?
2、圆钢形状?光有质量,仍然不知道形状。
以上都不知道,让人如何建议?

网友:
永磁吸盘+转运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纯手工搬运?还是靠辅助东西吊起来?你搬多高?搬多远?这些数据没有,谁知道啊?说啊工件多长, ...

你好,纯手工呢,搬运距离也很短,两米知三米,然后高度的话也就是搬起一米多一点吧,转运过程还是很简单,也有很简单的工具可用,只是搬起来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需要提供更多信息:
1、作业空间多大?运输路径多长?周围环境如何?
2、圆钢形状?光有质量,仍然不 ...

一个转运过程,从一个台架转运到另一个台架,但是人工,不借助机械,无动力提供。。。。圆钢是指截面为圆形的实心长条钢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纯手工呢,搬运距离也很短,两米知三米,然后高度的话也就是搬起一米多一点吧,转运过程还是很简单 ...

纯手工的,那就要做个专用夹具,工件什么形状?你们是一人搬?还是2人台?工件具体多粗?多长?给个数值,不然叫别人怎么设计?铁棍和铁饼夹具能一样吗?需要具体参数。应该不难。

网友C:
参考搬砖的

网友:
小平衡吊+磁铁吸盘 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搬砖的

这个之前也想过,只是没有想到很好的解决方案,你手上有搬砖的一些资料吗?

楼主:
可能之前的表述没有清楚,有朋友提出来说不用电气不用人搬圆钢飞上去啊,是的,这个没说好,首先,圆钢是放置在一个和餐座差不多高的桌子上,姿态为调整,人力去搬,然后转到3米开外的另一张桌子上,不能布置机械手进行作业,有位朋友提到搬砖工具,这个确实很接近,不过,确实太久没接触这方面的材料了,见到的都是很多年前的那种夹持砖块的机构,不知道现在使用的是哪种?

网友:
质量为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手工的,那就要做个专用夹具,工件什么形状?你们是一人搬?还是2人台?工件具体多粗?多长?给个数值, ...

你好,谢谢有兴趣, 圆钢,没有经过加工制造的,直径在80mm上下,有一点波动的,但是不大,10mm之内把,至于长度呢200mm左右,一人搬即可,您有什么想法,希望指点,谢谢

网友(2013-10-04):
大致是这样的意思,图这样的会掉,如果真要做,需要改进。

网友:
圆钢吊,市场上有标准的产品卖。不难,也可以自己设计,起重手册里就有受力分析和计算公式

网友:
大致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按照图这样,工件会掉,真要做,需要改进。

网友(点评):
这个是在建筑工地上得到的灵感吧。

网友:
20公斤的才搬运2米,量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