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和保护焊有什么区别吗?温度对它们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3-08-20):
今天公司补焊个东西,要求先氩弧焊,然后再保护焊,还有温度的要求,请问  氩弧焊和保护焊有什么区别吗?温度对它们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氩弧焊是打底焊吧?

网友:
氩弧焊的焊接温度较气体保护焊低形变量小,但是效率较慢

网友:
氩弧焊是气体保护焊的一种。你说的保护焊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吧。二保焊效率高,飞溅大,气体成本低。焊接质量在同等水平操作下,当然氩弧焊好,但氩弧焊电流一般偏小,热输入小,因此变形也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是打底焊吧?

就是啊,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