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警报后主轴头会脱锁落下

楼主(2013-08-20):
立式加工中心生产中突发警报,出现24V控制电源异常报警,在报警的瞬间,主轴头Z向突然解锁,正在执行G83指令的主轴直接掉了下来,撞坏钻头,顶在了工件上,又出现了Z轴强行超程报警。整机死锁,所有按键全部失效。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后,电源异常报警消除,Z轴进行超程复位后,机床恢复正常。请问各位,在突发报警时,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会是主轴电机有问题吧?

网友:
主轴头Z向突然解锁,说明气动电磁阀异常,应该是电控系统出了毛病。楼主去检查下24V控制电路里的元件,重点检查整流器和放大板

网友:
可能您的主轴本身就有问题,主轴的话要经常保养维护,主轴冷却管路由于长时间通过冷却液,冷却液会在管路上留下一些污垢,久而久之,管路容易被堵塞,冷却效果变差。您可以买个高速主轴冷却管路清洗机来用,我们公司很多高速加攻击,就备了三台主轴清洗机,一两个月保养一次,一年省下十几万的主轴维修费用。你可以找这个人了解一下,苏生13828818272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应该是电控系统有问题,如果丝杠有问题了,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A:
电机没问题,控制电源信号不稳定吧,跃阶信号初出现跳动,导致电机解锁移动。这个控制电源需要研究一下,是不是有强电干扰了……

网友:
如果PMC停止运行,又断气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也学习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问题,控制电源信号不稳定吧,跃阶信号初出现跳动,导致电机解锁移动。这个控制电源需要研究一下,是 ...

机床电源母排上临时接了台焊机,可能就这问题。

网友(点评):
恩,对的,应该是这个原因,我们以前高频感应电炉遇到过强电干扰弱电的问题

网友:
结果出来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电源母排上临时接了台焊机,可能就这问题。

那估计是外部干扰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如果你的机床配备了隔离变压器来保护,那应该会好点。以后再要用焊机就要小心对其他设备的干扰了。

网友(2013-09-29):
引用 楼主:
机床电源母排上临时接了台焊机,可能就这问题。

电焊机这东西干扰特别大,像这种24V弱电很容易会出现问题。主轴头脱落也应该是因为24V异常导致抱闸器失灵。除了隔离干扰源之外,也可以考虑把电柜的屏蔽(尤其是弱电部分)重新做一下。

网友:
应该是Z轴电机的刹车不好吧。因为你是在加工过程中就应该是解锁状态, 而是报警时Z轴刹车无法抱死才导致冲下来的, 报警原因也要查出来

网友:
滚珠丝杆不自锁的??

网友:
Z轴私服电机一般都是带有抱刹的,Z轴加工中突然解锁导致抱刹失灵,主轴撞刀。重启机床后,消除报警,机床恢复正常,说明Z轴私服电机抱刹没坏,那么肯定是加工过程中电气失灵导致,表示本人对机床系统以及电气不是很懂,无法帮助楼主

网友:
等高手的指教。。。。。。。。。。。。。。。。。。。。。

网友(2014-02-20):
可能原因:1. Z轴刹车问题  2.周边信号干扰   3. 数控系统的CU问题(我们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