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床供电后锯架自动缓慢上升,请师傅们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21):
小弟有一台锯床开机后,锯架自动缓慢上升,正常的话应该不会上升的除非你按下锯架上升按键,上限开关也有问题,就是手按到上限开关时,按理说锯架就应该停止上升的动作,可是不起作用锯架还是继续缓慢上升?师傅们是不是上限开关可是新换的啊,是不是上限开关接线不对啊?再或者是控制上升到电磁阀坏了,造成电磁阀密封不严,造成油泵启动后有微量的有进入油缸造成锯架缓慢上升,要是按上升按键的话上升的速度要比没按之前快很多?还有我按上限开关不起作用是不是跟电磁阀根本就没有吸合的动作有关啊?是不是电磁阀没有动作的话,上限开关怎么按也没有意义吗?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热心人了!

网友A:
请将机电液系统的简图画下,这样好分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机电液系统的简图画下,这样好分析点

液压控制图,如下图

网友:
1.电磁换向阀内泄漏,换一个;2.或改Y型+单锁

楼主:
无人问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