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抛光件还是镀铬件?

楼主(2013-08-21):
如题,手头有个很小的销子,很亮,能达到餐具(不锈钢勺子)那种效果,不知道是镀铬还是抛光过,还是其他工艺?哪位大侠指点下怎么判断啊?

网友A:
硬度测试!~或者用尖的刀刮看看

网友(点评):
硬度45~50HRC,材料3Cr13

网友:
看楼下的

网友:
继续看楼下

网友:
估计是化学抛光,以前我做过316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测试!~或者用尖的刀刮看看

硬度测了,45~50 HRC,我用锉刀挫了个 槽,横截面没有色差,但另外一个镀铬件,挫去表面就泛红,难道就是抛光(此零件材质3Cr13,热处理过,然后抛光?)

网友:
首先要确定材料,不锈钢肯定是抛光,其它材料表面会有镀层。

网友(点评):
不锈钢,抛光件,已确定

网友:
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如果实践经验丰富的话一看便知

网友(点评):
经验不丰富,所以才大动干戈,为的是不走弯路。。。

网友B:
如果确定了材料是不锈钢,那就没有镀铬的必要。
镀铬的目的是防锈,这不锈钢直接就可以达到。而且镀铬前,工件有光洁度要求,精度要求再高时,镀铬后还要要磨削抛光。加上钝化什么的,成本要比抛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了材料是不锈钢,那就没有镀铬的必要。
镀铬的目的是防锈,这不锈钢直接就可以达到。而且镀铬前, ...

嗯,是的,按这个逻辑,既然镀铬是防锈,而不锈钢不用镀铬也有这个特性,那可以排除镀铬,就是抛光了,震动抛光

网友:
学习了,不锈钢的抛光,其他的镀铬

网友:
不锈钢一般不会镀铬吧。应该是抛光,,,表面就很光亮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是这个理

网友C:
你用锉刀  如果锉的动就是没镀鉻   如果锉的时候打滑就是镀鉻了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锉刀  如果锉的动就是没镀鉻   如果锉的时候打滑就是镀鉻了  OK?

哪就是抛光了

网友(2014-05-06):
又学到东西啦

网友:
应该是化学抛光

网友:
搞一件做个破坏试验,就清楚了。

网友:
镀铬的作用就是三点,光洁度,防腐,耐磨

网友:
精度,手动抛光的不可能太圆,小销子电镀比较便宜,也不太好抛

网友:
用刀子刮一下里面有铜色的是镀铬!

网友:
破坏性检测吧,这样直观

网友:
硬度测试下

网友:
我想要点威望下点东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