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说,螺钉是不允许承受剪切力的。。。

楼主(2013-08-21):
唉,是不是我知识太贫?今天领导说了句“其实呢,螺钉是不允许承受剪切力的”。。。。我顿时凌乱了,对自己的知识以及平时的所见所闻产生了严重怀疑。。。。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A:
如果是铰制孔用螺栓,螺栓可以承受横向剪切载荷。如果是采用螺栓与孔壁有间隙的普通螺栓连接,则是靠螺栓连接预紧后在结合面产生的摩擦力承受横向载荷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领导说的没错。。。一般螺钉都不许受剪切力的(绞制螺钉除外),难道你认为销轴就仅仅是拿来定位的吗?

网友:
领导威武

网友:
           螺钉与螺栓的用途由于定义等的不同,从而也就是不同的,螺钉一般用来连接固定零件,大多是起到紧固和便于安装拆卸的作用。在强度上螺钉没有螺栓的强度高。螺栓的强度要比螺钉强,所以通常用作受力部位使用,也就是说,除了一般的紧固作用外,通常螺栓可以承受较大的受力。

       普通螺栓能承受横向和轴向的载荷,但横向的载荷承受方法主要是靠预紧力矩带来的摩擦力,而铰制孔螺栓也是能承受横向和轴向载荷,横向载荷的承受方法是靠螺栓本身的抗剪强度。合理的设计应该让螺栓承受拉力或是压力,而不要承受剪切力。如果螺钉预紧力不够时只受有剪力。对于螺杆在扭矩的作用下,螺旋产生的轴向力对螺杆是拉伸作用;对于螺牙来说,受的是弯曲和剪切力。由于后者受力面积比前者受力面积大得多,螺纹的强度计算只对螺杆的拉应力进行,对螺牙的弯曲和剪切应力一般不进行校核。

网友B:
领导可能是别专业的。
我碰到一位七十岁的总工,说螺钉最好不要受拉力,最好让它承受剪切力,说你们下去翻翻手册就知道了。
真的是专业不同。

网友(点评):
感觉是对的,毕竟螺钉和螺栓不同。

网友(点评):
哈哈,哥们遇到过学建筑的,同样是力学哦,指导机械受力分析。好几次都刚好是反的

网友(点评):
当时的语境,螺钉和螺栓是不分的,反正就是指螺丝。就是两块板,说最好不要让螺钉轴线和拉力线平行,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对的,拉力平行于螺钉轴线,螺钉不就拉出来了。

网友(点评):
好吧,当时的情况是个通孔螺栓,不是盲孔螺钉~~~

网友(点评):
没什么我们以前的总工还说气源处理下面应该在用之前装满水。。。。。。

网友(点评):
成功滴被打败了

网友(点评):
说实话,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没法区别钉和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铰制孔用螺栓,螺栓可以承受横向剪切载荷。如果是采用螺栓与孔壁有间隙的普通螺栓连接,则是靠螺栓连 ...

所以螺纹孔深度不一定是越深越好,对吧?

网友(点评):
GB197-81规定螺纹旋合长度分短旋合长度S、中等旋合长度N和长旋合长度L三组。长旋合长度稳定性好,且有足够联接强度,但加工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
领导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螺钉受到剪切力导致螺纹变形会对拆卸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网友:
领导说的有道理。2楼是老兄说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领导可能是别专业的。
我碰到一位七十岁的总工,说螺钉最好不要受拉力,最好让它承受剪切力,说你们下去翻 ...

想让螺钉不受拉力,除非不要加预紧力,螺钉不加预紧力还不如不安装。

网友:
领导说的不错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剪切力的位置不能用,但是预紧力也可消除一部分剪切力;

网友(2014-01-22):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铰制孔用螺栓,螺栓可以承受横向剪切载荷。如果是采用螺栓与孔壁有间隙的普通螺栓连接,则是靠螺栓连 ...

学习了!感谢!

网友:
貌似与螺丝孔结构有关系吧。。

网友:
赞同,螺丝是不能受剪切力的,很容易崩断。

网友:
螺杆即无螺纹部分可以受剪,我看到国外金具的大都是利用螺栓的抗剪力。螺钉一般是全牙吧,觉得是不可以的受剪的。

网友:
2楼说得对,赞一个!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对于这样的领导,我也只能说一句:领导V5

网友:
领导说的是对的.

如果是钢构设施,两板面用高强螺栓连接(目前最常见的方式),螺栓是起加压作用,把两板紧压在一起,从而产生强大的静摩擦力,实现对板位移趋势的控制.

如果是其他设施,原理也差不多,很少有直接使用螺栓做剪切受力的.  一般都是把端面实现紧压.如果螺栓松动,这个紧压效果消失,那么主要的剪切力就要由螺栓承受,很容易就把螺栓压弯变形,甚至断裂.

网友(点评):
钢构上的螺栓就承受剪力

网友:
普通螺栓能承受横向和轴向的载荷

网友(2014-03-31):
一般螺栓连接的工件,在螺栓达到预紧力之后发生位移,我们就认为螺栓失效了,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销来承受剪力,铰制孔螺栓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