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我检出的文件和库文件不一致

楼主(2013-08-21):
我用solidworks pdm 检出文件和库文件不一致,配合错误,缺少零部件,这是为什么?什么选项没打勾啊?在线求帮助。

网友:
你是不是移动了零件的文件位置?

网友:
是不是你把文件放错地方了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我选了原型,还不是最新版本

网友:
装配体有几个版本?装配体下面的零件有没有做过升级?升级了的话,检出时要选择升级后的零件,同装配体一起检出
请问你们用的PDM软件是什么?

网友(点评):
sw自带的插件

网友(点评):
我已经删除旧版本,再检出新版本,还是错,主要是配合关系

网友(点评):
升级后的零线选项在哪调出来啊?

网友(点评):
自带的呀,没用过,用过smarteam

网友:
出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