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计算

楼主(2013-08-21):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哈  3m的流水线以0.04m/s的速度匀速运行,上面承重三个22kg的轮毂 (轮毂是手动放上去的)传送线用链轮传动的,电机的转矩你们是怎么估算的?
有没有哪位传授一下经验哈
ps:客户要求产品配套一条流水线,之前没做过,问题有点浅薄,希望大家谅解,勿喷,谢谢!

网友A:
P=F.V 考虑效率,链轮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V 考虑效率,链轮的大小

能不能具体点啊,F是不是指的是三个轮毂的重力?还有假如链轮直径是a,那是怎样计算力矩的啊?真的很感谢了!

网友(点评):
我理解的是指从静止到匀速运动的静摩擦力。轮毂从静止到匀速运动有一个加速的过程,这时候所需功率最大

网友(点评):
T=F.A/2 F是轮毂跟拉线在运动方向的摩擦力

网友B:
请上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上详图。

就是一个链轮加四个导向轮(摩擦很小),然后通过链条与滚筒上的链轮啮合,大概就这么一个结构

网友:
估计250w的电机就足够。
纯估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啊,F是不是指的是三个轮毂的重力?还有假如链轮直径是a,那是怎样计算力矩的啊?真的很感谢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具体计算真没经验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C:
你下面肯定垫导轨的 你按100%的摩擦力去算功率和扭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面肯定垫导轨的 你按100%的摩擦力去算功率和扭矩吧~~

能将你的qq给我一下,我加你,我将具体的图发给你看一下,可否?

网友:
也很希望学习一下,每次都是估算的

网友(2016-06-29):
预估,
总重量 100 kg
摩擦系数 0.3
链轮直径为100mm
速度为 40mm/s
减速比为80
可以选择 50W电机,应该够用。

网友:
可以让电机供应商给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