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先磨外圆再铣键槽,还是先铣键槽再磨外圆

楼主(2013-08-21):
  很简单,有一条轴,外圆20MM,正0.015,负0,长有100.轴上有一键槽6MM,深3MM,外圆需磨,现在请问各大侠:应该先磨外圆再铣键槽,还是先铣键槽再磨外圆?谢谢

网友A:
先铣后磨吧

网友B:
磨床一般是最后工序。
磨完了再折腾会磕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铣后磨吧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床一般是最后工序。
磨完了再折腾会磕碰的。

网友:
也不一定吧,由于物流周转问题
我就曾经做过先磨,后铣槽的

网友:
先麽后铣

网友:
我也觉得是先铣后磨

网友:
先磨后铣

网友:
一般是先铣后磨。磨床是最后工序。

如果先磨,铣键槽的时候容易夹伤,碰伤。

网友:
没特殊情况是先铣后磨。

网友:
先磨后铣吧....磨完怕磕碰,工序间注意点应该没大事,铣完键槽再磨,多了个坑好像磨削也不大好做了吧!

网友:
楼主工艺跟你图纸要求有关,特别是槽宽公差,槽的长度,槽深的公差。

网友:
先铣后磨

网友:
要看你的槽在轴的什么部位?

网友:
本着先粗加工后精加工的原则,应该是先铣后磨的,除非是键槽影响到磨削精度时,才考虑先磨后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