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做拉丝处理,请教

楼主(2013-08-21):
  现在碰到一些加工要求是; 表面做拉丝处理。请问大侠们是怎样的?怎么加工的?有图的请上传,谢谢

网友:
拉丝有机械拉丝、人工拉丝,就是把拉丝布摩擦材料表面。
拉丝布有点像洗碗的钢丝球,但形状不同,一般卖砂纸砂轮抛光轮的地方有卖。

网友:
拉丝不能乱拉,要注意是同一个方向。

网友(点评):
我媳妇貌似也叫huangyan

网友(点评):
哈,那这位哥们以后坛子里发言要谨慎了,没事别调戏其它mm哦。

网友:
不锈钢表面,光亮的容易按到手印啥的,就做个拉丝。

网友:
用百洁布擦过,这个叫拉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