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报价

楼主(2013-08-21):
请大神帮忙报价,不胜感谢~

网友:
材料费的5倍吗

网友:
算毛坯重量,按15块钱一公斤报价

网友:
第1个用140的棒料(建议140改成138)加工吧  费用不会很高
第2个如果可以找到100厚的板料(建议100改98)也可以算下线切割费就可以了
第3个主要是调质如果厂家没设备  就要周转半天~(你那硬度调质达不到~~建议HB220~230)

网友:
如果就一套的话,加工费:估计要500——800之间。
批量小,每个加工单位的加工方式不同。

网友:
第一个160
第二个800
第三个300

大家认可吗?有点量会便宜点。特别是第二个

网友(点评):
第2个应该不用那么高吧 材料费用算180 剩下的线切割配合铣,锯床应该320的加工费能拿下吧

网友(点评):
重量我是按照一整块算得,切掉的也算材料费啊。。。。。

网友:
其实嘛你这个是加工还是 去铸造呢。

网友:
主要看数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