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种双头高强螺栓需要润滑和密封吗?

楼主(2013-08-21):
请帮忙看一下这种双头高强螺栓需要润滑和密封吗?分别用什么润滑剂和密封材料,谢谢!另外,检查扭矩时需要一端固定吗?

网友A:
问这种问题  你是来显摆大轴承的?

网友B:
回转轴承用双头螺栓啊?   螺栓好像没有用油清洗

网友C:
是用液压扳手打的吧?你们的办法不错啊,打的时候打上面,然后划线,检查的时候打下面,这样动不动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我们加螺纹胶的,不知道你们需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液压扳手打的吧?你们的办法不错啊,打的时候打上面,然后划线,检查的时候打下面,这样动不动一眼就看 ...

那要不要涂二硫化钼润滑?能说一下具体是那种螺纹胶吗?谢谢

网友(点评):
二硫化钼是抗咬合剂,便于拆卸的,不是防松的螺纹胶,二者作用完全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种问题  你是来显摆大轴承的?

没有啊,哥!我是菜鸟,对高强螺栓这一块不懂,就是想积累一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转轴承用双头螺栓啊?   螺栓好像没有用油清洗

螺栓不知道有没有用油清洗,请问您一下,用油清洗是为了防腐?还是别的?

网友(点评):
清洗为了减小摩擦阻力,有利于将更多扭矩转化为预紧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不要涂二硫化钼润滑?能说一下具体是那种螺纹胶吗?谢谢

我们的螺纹胶是  乐泰243  你百度一下吧。没有加二硫化钼润滑,可能是工况不同吧,我们只是保证清洁。

网友:
螺纹胶 222好么

网友:
涂点润滑脂

网友D:
楼主用的是钢质中空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钢质中空扳手?

液压的

网友(2016-10-29):
引用 网友C:
是用液压扳手打的吧?你们的办法不错啊,打的时候打上面,然后划线,检查的时候打下面,这样动不动一眼就看 ...

这种也是经验累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