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选型与应用——个人浅见

楼主(2013-08-21):
一、选型要点:1.负载、转速、行程。水平或垂直方向的动静负载能力、转速、行程是否满足要求;2.精度。精密丝杠的轴向间隙(其决定了定位精度)一般在0.015mm以下,压轧丝杠精度在0.1mm以下。精度当然跟价格有关系,该省钱时要省钱哦。
二、安装、使用:1.将螺帽从丝杠轴拆下,滚珠会从螺帽中脱落而无法使用,必须拆下时,要用专用的辅助轴来转移螺帽。有些高精度或者压轧丝杠螺帽不能用辅助轴转移。
三、设计注意事项:1.支持侧支座的轴心与固定(丝杠)侧支座的轴心的偏差;丝杠与直线导轨的平行度。同时要考虑安装底板的平面度(会影响支座安装面到轴心的精度)。

网友:
请教一下,一般订做一套滚珠丝杠(直径63,长度650)大概要多长时间?

网友:
前段时间我设计的一个数控滑台就是没有考虑第三点,设计注意事项,楼主能介绍一下设计单轴数控滑台的注意事项么?

网友:
注意两端轴承座和螺母座的直线度

网友:
一般丝杠的样本都有如何计算的,自己看看就明白,若还是不能解决,可以找丝杠厂家帮你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