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容易断----

楼主(2013-08-21):
前辈们,
我用雕刻机铣铝片,刀子用不多久就断了,我的设置是这样的
三刃铣刀,刀径是2,
转速21000, 吃刀0.2,给进1.5米
我怀疑是 刀子不好,请问,大家 该用什么样的刀子呢?
感谢感谢

网友:
刀具材料,进给速度,吃刀量,转速都会影响刀具的寿命。你这个刀子断了,可能是刀具刚度的问题。如果你以前有类似的经验,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楼主:
qinfhome-------换单刃的或者4刃的有帮助吗

网友:
钻速太高,1.5径0.5深,我用加工中心,6000就很好了。切速80。刀就选择普通硬质合金刀即可。

网友:
2mm的刀没怎么用过  不知道进给多大好~

网友:
转速太高了吧

楼主:
我的主轴功率低,才1.5千瓦,我的机器在高转速才能输出最大功率

网友:
有没有粘刀?
吃0.1,冲冷却试试
另外主轴和Z轴要调垂直,不然加工深了细刀就容易断了

楼主:
大灰:
好像没有粘刀。
吃0。1 我觉得太慢了,所以没这个做。
主轴和Z轴要调垂直----------这个也能调? 怎么调啊,我是雕刻机。

网友:
走刀放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灰:
好像没有粘刀。
吃0。1 我觉得太慢了,所以没这个做。

当然可以调了,因为现在很多厂家出来的机器垂直度都很差,所以你得打表检测一下。
另外可以试试这样:2mm刀转速开到24000好了,吃0.1,然后F3000-F6000,另外要用专用铝刀
噢对了,还要检查刀具跳动,跳动大了也伤刀

网友:
刀具跳动偏高,刀具悬伸偏大,进给偏高。

楼主:
大灰, 我一直觉得不垂直,我要想下怎么测量看。
刀具跳动也是我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测量,怎么调整。
只有游标卡尺,惭愧。

楼主:
把刀用好---
我觉得你的前两点可能是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灰, 我一直觉得不垂直,我要想下怎么测量看。
刀具跳动也是我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测量,怎么调整。
...

需要大理石方尺,然后百分表或者千分表,这样就能测垂直了
刀具也是可以打表测的,如果刀具摆动大,ER夹头和螺母买好点的,如果主轴内锥有问题,那就麻烦了

网友:
速度加快一些,然后切深小一些,刀刃短一些

网友:
转速太高了

网友:
转速太快了

网友:
查一下工艺手册加工铝材的切削用量和刀具材料。

网友:
换四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