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选择问题

楼主(2013-08-21):
如图,桶体重量8吨,大连盘直径是1米3,桶体转速是5转每分钟。我计算了一下电机功率P=TN/9550  P=80000X0.66X5/9550=27KW.我觉得没这么大.以前用11KW就够了。请老师们算一下

楼主:
在线等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你那扭矩80000*0.66是不对的

网友:
再说你的公式也只是运动稳定之后才能用的 启动时用不了 懂得不多 坐等高手

楼主:
你的意思是除了径向的还有轴向的?先把轴向忽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除了径向的还有轴向的?先把轴向忽略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还考虑轴向的呢
你的桶要想能启动 需要提供一个转矩 只要电动机的启动转矩大于这个就可以转了
而电机的功率只要大于你转桶时单位时间所需做的功就可以了
现在我觉得要算出
                         1.桶启动所需转矩  ,这对应电机的启动转矩
                         2.桶转动时单位时间消耗的功(能量) 这对应电机的功率
不太懂 说得不对还请原谅

楼主:
明白了。电机启动时的扭矩肯定要大于设备的扭矩,具体大多少线不说,关键是我现在计算设备的扭矩都不准

网友A:
个人拙见
8t的圆桶重心在轴心上,链轮中心在轴心上。应该不能不要 8t*0.66算扭矩吧
应该是8t的重量在接触的棍子轴承上的摩擦力的力矩,摩擦力f。电机的力矩=f x 0.66/(链轮半径)=F   P=FN/9550

网友:
你桶里面还装东西呢吧?看着像个球磨机啊,你的重量带载荷了吗?

网友:
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
建议你下载本选矿设计手册看下

网友:
P=FV=MW=PQ---
这里用P=MW方便。M阻力矩,W转速。

楼主:
刚才想了想,是我选择错误的公式了 应该选择P=FV计算。这个公式计算下来还不离谱P=FV/60/效率*0.1(摩擦系数)*1.2(牵引力)

网友:
滚动轴承的摩擦力矩可按轴承内径由下式计算:M=uPd/2。其中:
  M:摩擦力矩,mN.m
  u:摩擦系数,表1
  P:轴承负荷,N
  d:轴承公称内径,mm
  摩擦系数u受轴承型式、轴承负荷、转速、润滑方式等的影响较大,一般条件下稳定旋转时的摩擦系数参考值如下所示。
  对于滑动轴承,一般u=0.01-0.02,有时也达0.1-0.2。
  各类轴承的摩擦系数u
  轴承型式            摩擦系数 u
  深沟球轴承          0.0010-0.0015
  角接触球轴承        0.0012-0.0020
  调心球轴承             0.0008-0.0012
  圆柱滚子轴承        0.0008-0.0012
  满装型滚针轴承     0.0025-0.0035
  带保持架滚针轴承    0.0020-0.0030
  圆锥滚子轴承        0.0017-0.0025
  调心滚子轴承        0.0020-0.0025
  推力球轴承          0.0010-0.0015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0.0020-0.0025

网友:
关键是扭矩的计算出了问题,扭矩应该是根据你切向摩擦力计算。 此外要考虑转动惯量,和你设备的启动需要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拙见
8t的圆桶重心在轴心上,链轮中心在轴心上。应该不能不要 8t*0.66算扭矩吧
应该是8t的重量在接触 ...

我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想了想,是我选择错误的公式了 应该选择P=FV计算。这个公式计算下来还不离谱P=FV/60/效率*0.1(摩擦系数 ...

神啊 怎么用P=FV啊 这个公式来算直线运动可以 你那旋转运动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拙见
8t的圆桶重心在轴心上,链轮中心在轴心上。应该不能不要 8t*0.66算扭矩吧
应该是8t的重量在接触 ...

同感

网友:
坐等高人,到底怎么算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我感觉你那个公式用错了,应该可以用P=Tω或P=Fv吧,转换一下,T应该不是这个值,应该是利用摩擦来算的

网友:
怎么大的设备啊  做水泥的吗 ,厉害

网友:
你这里没有给出输出功率
只要克服启动时的转动惯性力就应该能满足要求。
启动力矩M=转动惯量J×角加速度α  转动惯量J是所有转动体的转动惯量之和  薄壁圆环的转动惯量J=mR2  角加速度α=Δω / Δt    这里Δt就是从静止到转动平稳所需要的时间,由设计者选定
根据M=9550P/n计算电机理论功率,再算上轴承、减速器、联轴器效率。

网友:
0.66是怎么来的啊?有这么大吗?

网友:
圆筒直径多少~~假如是2米   5转一分钟
8.5KW。。。。。

网友(2013-09-30):
有没有高手详解一些呢

网友(2013-11-19):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2014-02-07):
引用 网友A:
个人拙见
8t的圆桶重心在轴心上,链轮中心在轴心上。应该不能不要 8t*0.66算扭矩吧
应该是8t的重量在接触 ...

为啥要乘以0.66呢?这是个什么系数呢?

网友:
应该用角加速度算电机功率。匀速运行的时候电机只用来克服摩擦力。先计算负责的转动惯量(可以借助三维建模软件),转动惯量×角加速度等于电机的输出力矩,根据力矩选电机和减速器。同时满足速度即可。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靠谱~~~关注下

网友(2014-04-28):
我感觉楼主这样计算是不正确的,公式是没有问题的。关键里面的力矩应该是摩擦力乘以半径。假设μ=0.3
那么P=TN/9550=80000x0.65x0.3x5/9550=8.2KW
考虑到工况以及电机本身功率段的原因。可选择11KW的电机。

网友(2015-06-09):
恩,同意上楼的说法,求转矩时的力应该用摩擦力,而不是重力

网友:
是这样吗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在正常运转下,电动机的功耗不大,为了保持平衡工件转速稳定,通常只要克服转动零件与轴承的摩擦,所以,正常运转状态下,功耗不大,然而在启动时,电动机的功耗要比正常状态下功耗大的多,因此主要是计算启动时电动机功率。
个人大体计算了下,启动功率大概为:15.97KW。大体计算的,还请高手们指正。

网友B:
总结了一下现在主要有两种放法,一是通过摩擦力计算,另一个是通过转动惯量计算,那种更合理????

网友:
可以考虑带减速机增加扭矩!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个类似的问题,转盘转速5转每分钟,转盘直径80,求转盘处的转矩,选多大的电机和减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了一下现在主要有两种放法,一是通过摩擦力计算,另一个是通过转动惯量计算,那种更合理????

同问,想学习下

网友:
    如果转动主要是克服摩擦力    P=FV

网友(2015-08-27):
怎么算扭矩?等大神出来讲解

网友:
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
都是要根据负载计算电机功率来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拙见
8t的圆桶重心在轴心上,链轮中心在轴心上。应该不能不要 8t*0.66算扭矩吧
应该是8t的重量在接触 ...

有道理,同意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还是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9-07-04):
需要考虑气动扭矩,电机降压启动

网友(2020-01-12):
这样计算错得太离谱,直接用重力做扭矩就错了,应该在满载的情况下计算摩擦力做扭矩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