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要得到HRC55左右的硬度,热处理工艺如何

楼主(2013-08-21):
42CrMo要得到HRC55左右的硬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热处理工艺?

网友:
中频淬火

网友:
表面高频

网友A:
什么样的零件,需要表面硬度,还是整体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零件,需要表面硬度,还是整体硬度。

空心轴(主轴),表面和孔两端有硬度要求。

网友: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12 860℃淬油,再390度回火处理。 HRC48-52

网友:
淬火再回火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这叫调质处理,你的回答太泛泛了,不具有针对性。

网友(点评):
调质=淬火+高温回火。。根据回火温度的不同,所得到的的硬度也不同。并不能简单的把淬火+回火直接认为是调质。。

网友:
这硬度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