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改自动精度能不能达到

楼主(2013-08-21):
我想把一台台钻改成自动下钻,用伺服电机,不知道精度能不能控制在0.1之内,不知道台钻的齿轮有没有间隙。

网友A:
据我所知台钻是一根丝杆为圆心活动的,不存在齿轮什么的吧?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达到0.1mm的,但这取决于你设计那部分结构。

网友(点评):
这种台钻就是齿轮和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台钻是一根丝杆为圆心活动的,不存在齿轮什么的吧?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达到0.1mm的,但这取决于你设 ...

哦,看错了,是自动下钻,我以为是台钻自动定孔位。

lz百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