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讨论讨论怎么加工

楼主(2013-08-21):
    材料不锈钢304     产品数量20万以上, 图纸是帽和体,感觉应该是配对的,主要难点是角度28.5度的5分公差怎么加工怎么测量,用普通车床数控能保证吗, 一度等于60分,我们设备只有经济型的3万多元一台的数控车床,还有冲床钻床仪表车液压冲床。产品还没有开始加工。是研磨冷挤压还是冲压什么的办法来保证5分公差。。我对于帽我有一个想法是可不可以加工后用28.51度的冲头对内孔的锥度冲一下。低端设备加工高精度产品真头疼,希望大家多多讨论讨论

网友:
精密铸造吧~

网友(点评):
5分公差,在中国,什么精密铸造也出不来,粉末冶金也没戏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扯蛋吧。。。

网友:
楼上所说正解,成本低,速度快!

网友:
谁来讲一下精密铸造的成本,最好把计算过程写出来。呵呵,大家学习一下啊。如果划得来,lz不妨外包出去,嘿嘿。

网友:
精密铸造+数车 ok

网友:
粉末冶金烧结成型,成型后只需加工螺纹及锥度。

网友A:
失蜡法或者压铸!

网友B:
5分公差难度太高了,建议楼主与客户沟通,一般设备是没办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分公差难度太高了,建议楼主与客户沟通,一般设备是没办法做的

楼主:
我希望大家说说重点怎么测量怎么加工五分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蜡法或者压铸!

什么叫失蜡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失蜡法

铸的一种方式!中国失蜡铸造技术原理起源于焚失法,焚失法最早见于商代中晚期,这种技术在无范线失蜡法出现之后逐渐消亡。失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做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溶液,便铸成器物。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失蜡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失蜡铸件,时代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失蜡法也称“熔模法”。

网友:
以前是线切割横行,现在是铸造横行,但凡现在看见个加工的 ,基本都能见铸造,菜鸟学习铸造了

网友:
买六方型材  然后 在车床上做吧,做一个 切一个  很快的

网友:
2粒轴承弹子,直径量出,分别放入锥度,量出高度差,三角函数算出来。

网友C:
此产品毛坯可以精密铸造,但里外都要加工的,所以毛坯解决不了加工问题。
此产品不会采用粉末冶金,即使采用锥度也需加工。
该产品的内孔5分的精度可以定制一把圆锥铰刀,类似做漠视锥度的公司,那你3万的经济数控可以完成第一个产品,记得精车完,用铰刀过一下。

接着说体,那个体主要要注意同轴度和垂直度,那个外锥度可以直接用3万的数控车出来,精度差个2,3丝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螺纹和锥度同轴度保证,那四个槽是有弹性的,可以进行有效配合,并紧固。

所以总体来说要解决锥孔。

网友:
1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产品毛坯可以精密铸造,但里外都要加工的,所以毛坯解决不了加工问题。
此产品不会采用粉末冶金,即使采 ...

虽然你的工艺不合理但是你的回答是最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精密铸造肯定不行的 光表面的沙孔公差就不止5丝了 粉末冶金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