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三爪卡盘能否装夹六角头零件车削外圆

楼主(2013-08-21):
车床三爪卡盘能否装夹六角头零件车削外圆,余量0.5mm

网友:
是3的倍数面都可以直接装夹。

网友:
可以呀,我看到过很多螺栓的的加工都是这样的呀,有的时候需要螺柱就直接夹六角处,在车床上面车削就可以呀!

网友:
当然可以啊 注意刀具不要太锋利

网友:
你有什么顾虑呢?

网友:
这有什么可以问的啊  当然可以啦

网友:
是可以车。你是不是考虑怕不正车不起来啊?

楼主:
就是有部分外圆有黑皮,估计没有夹正,怎么破,三爪用反爪会不会好点

网友:
可以夹的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0.5的余量看找正了!

楼主:
我想贴图上来,权限不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贴图上来,权限不够

网友:
应该可以,主要看你的六方与圆柱面的同轴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