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d系统参数谁知道啊

楼主(2013-08-21):
928数控车床空走刀运行速度太慢~~想改下参数但要密码谁知道啊~~~~广数真是麻烦

网友A:
没有三级以上密码是改不了参数的  三级密码在系统说明书上就有

网友:
出厂参数不是锁定的吧,估计是后来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三级以上密码是改不了参数的  三级密码在系统说明书上就有

三级3333但改不了这个~~~~要二级的~~听说有万能密但第一次这么深入碰广数啊郁闷

网友B:
8042,8044

网友:
2级是厂家密码 他是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
G0速度可以改的,我这边的加工店为了效率全部都改,不过928我没用过

楼主(2014-01-14):
引用 网友B:
8042,8044

网友:
928参数就那么几个。没有密码随便改。我厂里三台928放在那呢。偶尔用一回。最好不要改。如果是步进电机的就不能改。会失步。伺服的可以改。不要改太多。用928系统的都是垃圾的便宜货。车床本身硬件不能承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