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产品,铝合金,要用铣刀铣出来,再用钻台加工螺纹,请教

楼主(2013-08-21):
我有个产品,铝合金,尺寸54*60*4mm, 精度要求不高,0.1mm就好了。外观要美。
要用铣刀铣出来,再用钻台加工螺纹。
目前我想请教大家的是,怎么做这个产品?

目标,少换刀,速度快。争取一天可以做30个。

雕刻机加工。钻台,无其他机器。
雕刻机尺寸280*280, 我做4*3拼盘

这是我的打算,请指点我,
1,用钻刀,钻2.1直径的孔。 如果我用平底铣刀,那么容易断。
2,现用m6的粗铣。铣掉大部分的材料。余量=0
3,用r1.5的加工铣边角,和缺口

轮廓,我用m4的刀铣,留0.1的余量,然后手工分离。
如果我直接铣到底,那么,工件最后一层时,会飞起来。

前辈们,你们可以指点我怎么做更好吗?

网友:
R1.5那不是直径是3.0的吗,加工1.8剿  那不是加工不了?

网友A:
我觉得第3步直接用直径1.5的刀加工最小R和缺口,这是个人意见,

楼主:
忘了,r1.5 不能做1.8的缺口。
那还要多一把刀。

换刀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3步直接用直径1.5的刀加工最小R和缺口,这是个人意见,

小刀易断,我都不愿用

网友:
铝合金又不是铁,自己玩吧。

网友:
如果量大,最好方法,真空吸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刀易断,我都不愿用

其实很多东西靠的是经验,其实小刀也好用,你欠缺的只是经验,断刀不可怕,但你要知道是什么原因断刀,找到了原因那问题就不在是问题了,多想一下加工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加以解决。

网友:
量很大,价钱合适的话,可以考虑压铸生产;量不大,就在数控铣床上面加工吧!这么薄的板子可能需要粘贴在底板上面,可以粘贴较大铝板,一次装夹,加工出多件产品。

楼主:
量 ,几百到几千。 不确定。
雕刻机大小,300*300
有效行程 290*290,去除夹子 的位置,只有260*290的大小。
估计拼3*4=12个一次。
准备粘贴,用502吗?
吸盘有现成的吗,还是要非常匹配的,价格几千块可以买到吗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最主要是中间的壁太薄了要注意变形,建议先铣薄壁上的槽,再精铣薄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最主要是中间的壁太薄了要注意变形,建议先铣薄壁上的槽,再精铣薄壁

我不准备精雕薄壁 ,一次 粗雕后就不用再做了。

楼主:
请问,定做刀具可以让我少换一次刀吗?

网友:
先用大刀开粗,留余量,再用1.5的铣刀兜。

网友:
如果量够大11楼说的对

网友:
l量大的话,压铸一下,然后机加工光一下有要求的面

网友:
用点好刀就不容易断了

网友:
雕刻机做的话不是太合适,用高速加工中心吧,底部可以适当留一点余量(夹持位),正面加工完毕后反过来铣掉夹持位就好(可一次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