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救助,怎么上传图片,求步骤

楼主(2013-08-21):
简单救助,怎么上传图片,求步骤

网友:
添加附件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俺也会鸟

网友:
附件里面有的格式才能上传,没有的不能上传。

网友:
上传附件,之后再点击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怎么再点击图片

网友:
无图无真相!!!广州鸣冠

网友(2015-01-30):
CAD图纸不能转换为贴图所需的格式,能不能贴图PDF格式或DWG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