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轴承加工,装配流程

楼主(2013-08-21):
如题,越详细越好。跪谢!

网友A:
网上有很多 一搜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 一搜一大把

确实啊 哥们

网友:
轴承分为很多种,都已经高度专业化了,每一个部件都有很多的工序,最后是组装。不知道你要的是组装程序,还是各个部件的工序呢?

比如说轴承里面的滚珠轴承,里面的钢球,工序就大约有以下这些:

1、轴承钢圆钢退火;
2、校直;
3、进冷镦机,冷镦成型;
4、粗磨,也叫光球,加工量大约20丝左右;
5、淬火、回火;
6、第二次磨,也叫硬磨,因为钢球已经淬硬了,加工量2-3丝;
7、精磨,加工量0.5丝左右;
8、精研磨,加工量很小;
9、如果品级要求高,再次精磨;
10、机器机选残次品;
11、人工挑选残次品;
12、质检、包装、入库。

网友:
度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