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三轴连动加工内圆怎么有一愣一愣的呢?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3-08-21):
加工中心三轴连动加工内圆怎么有一愣一愣的呢?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刀磨损?主轴跳动?工件刚性?装夹刚性?系统计算反馈慢?丝杆间隙?

网友(点评):
说了等于没说,还故作高深

网友B:
是不是 4个象限点有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4个象限点有愣

不止4个象限点有,一整圈都有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四个象限点有刀痕。如果整圆都有,那么就是二楼所列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磨损?主轴跳动?工件刚性?装夹刚性?系统计算反馈慢?丝杆间隙?

我也不知道那里原因,我想应该不是刀具、工件刚性、装夹的问题,两轴加工出来就很光。如果要是你说的那样,那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还真不了解

网友:
找机床厂家到现场看下 是机床的问题 还是操作不当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那里原因,我想应该不是刀具、工件刚性、装夹的问题,两轴加工出来就很光。如果要是你说的那样 ...

丝杆窜动了。检测下再说。

网友(点评):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C:
爱德利建议如果不是四象限的问题,就要找生产商的工程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德利建议如果不是四象限的问题,就要找生产商的工程师了!

如果只有四象限有 说明什么问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窜动了。检测下再说。

我今天检测了下丝杆没问题。我想应该是系统问题,就是在程序头上要加上G5.1Q1不加的话程序每走一段程序就会停留一会的,但是我加工的时候家了G5.1Q1的啊!怎么还会有一愣一愣的呢?

网友D:
调整加工参数

网友E(2013-09-29):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检测了下丝杆没问题。我想应该是系统问题,就是在程序头上要加上G5.1Q1不加的话程序每走一段程序就 ...

什么系统?加了G5.1Q1,如果对应加工参数没有设置,也不会生效。你说的两轴加工是好的,是X、Y轴吗?Z轴参与的插补之前有做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磨损?主轴跳动?工件刚性?装夹刚性?系统计算反馈慢?丝杆间隙?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用循环指令镙旋铣圆,走完一圈后,程序往上跳时,机床有一个很短的停顿.如果用电脑编的程序就不会了.

网友:
程序发上来看看先

网友:
你所说的一愣一愣是不是 震动引起的。。。

你的刀具是立铣刀么? 几刃的。。。

网友:
应该是系统参数问题

楼主:
我是电脑自动编的程序太长了,不好发啊!我想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F:
你走的是不是螺旋线,如果你走的是螺旋线铣内圆而且用的是电脑编的程序,用点方式逼近螺旋线那肯定是一顿一顿的,如果你是西门子系统我到是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走的是不是螺旋线,如果你走的是螺旋线铣内圆而且用的是电脑编的程序,用点方式逼近螺旋线那肯定是一顿一 ...

我用的是法那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加工参数

这几位大侠问下,这个参数如何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系统?加了G5.1Q1,如果对应加工参数没有设置,也不会生效。你说的两轴加工是好的,是X、Y轴吗?Z轴参 ...

发拉克系统的。如果不在程序开头第三段的位置加G5.1Q1的话,每走一段程序就会停留一会,我想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如果就X. Y有圆弧很光滑的,如果三轴X.Y.Z一起动走圆弧的话就有点一愣一愣的,程序是电脑自动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拉克系统的。如果不在程序开头第三段的位置加G5.1Q1的话,每走一段程序就会停留一会,我想是不是跟这个 ...

极有可能是Z轴没有像XY轴那样设置G5.1Q1的参数导致的。如果有高速高精度加工的一个菜单,看看里面Z轴的参数有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有可能是Z轴没有像XY轴那样设置G5.1Q1的参数导致的。如果有高速高精度加工的一个菜单,看看里面Z轴的参 ...

那Z轴参数要到那里去设定呢

网友:
法兰克系统的就是有这样的现象。第一次遇到时我也很奇怪的。不知道你加工出来的产品光洁度好不好。如果光洁度很好那就不要纠结了。想纠结的话就在CAD里面画个圆把精度调整到最大值。然后放大到最大,你就会发现这个圆是几个线段组成的。也就是说法兰克系统的会计算慢,然后就会在加工时停留一点时间的。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出现这个问题的一般都是G01走的拟合曲线,看看程序是不是G01,如果是G01那么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如果是G2,或G3,那么真有可能是机床问题了

网友:
主轴头里有铝屑

网友:
振纹吧,还是要好好查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