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球问题。急急急。望大家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21):
今天加工钢球。直径:45 球的另一端直径:30。总长度:40。为什么加工后的球中间最高点比两头的尺寸小0.1mm。什么原因。下面是程序:
T0303;
G0 X-0.8 Z0.;
G03 X45.0 Z-22.9 R22.9 F0.1;
G03 X30.0 Z-40.4 R22.9 F0.1;
G0 X60;
G0X200.0Z200.0;
M30
帮助看下 。因为球精度要求45-0.01至 -0.03。0.02mm 公差。看下我的程序问题出在哪里 刀具选择是35°的V型刀杆

楼主:
帮我看看师傅们

网友:
加上刀尖半径补偿,你这个R相同,用一个G03就够了。

楼主:
我这个程序是加上 刀尖半径的

楼主:
那个G03不影响的。 我让了刀尖半径。现在是中间 小于两侧0.1mm

网友:
你用的是所谓b型补偿,直接用一个,g03试试

网友:
“为什么加工后的球中间最高点比两头的尺寸小0.1mm” 这句什么意思?既然是球了,当然中间最高啊?建议搞个草图。V型刀切到后面有干涉吗?

网友:
车球是很考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程序是加上 刀尖半径的

因为你的刀尖不是一个完美的R,而且刀尖不是一个完整的球

所以嘛。。。。别加就行了

用G41,G42(忘记是哪个了,你自己试试把)

楼主:
我今天就用G42来加工。谢谢大家的提示。V型刀杆没干预。关键是我想知道球最高点小于两侧的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先加一个G42看看

如果还是这样说明你的X 和z轴插补不同步,需要参数里补偿

网友:
有机会想车一下

楼主:
我也在考虑丝杠的间隙问题。设备很普通的数控车,其实是挺差的数控车。我今天研究完跟大家讨论下。还希望对这方面有经验的师傅们多多给予合理性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考虑丝杠的间隙问题。设备很普通的数控车,其实是挺差的数控车。我今天研究完跟大家讨论下。还希望对 ...

这是我技师答辩时候的一个问题  关于拨球的。。呵呵

楼主:
我用G42加工还是出现问题。中间低于两侧。什么问题程序G0X0Z5    ,G42G1Z0,  G03X45.0Z-22.5R22.5,     X30Z-40.0 R22.5    ,G1W-2.     G0X80     ,G40G0X120.0在线等待师傅们的指导。着急很着急。我想这么加工能不能行G0 X0 Z5,  G42G1Z0.0 G03X30 Z-40.0 R22.5,这样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程序有点问题!!你用G42的话! 起始点不应该定在0点! 应该 G0 X2. Z5. 然后再G42 G01 X0 Z0

楼主:
希望得到最快的回答

网友A:
前段时间车了200多个  同样的是-0.01 到-0.03   是食品机械  肉丸子的刮刀。。我们的系统是 北京帝特马的。。编程不太一样 比广数的简单。而且精度要高 。。。。
   G0 11 S500
   G1  Z0   F50
   G2 X30.02 Z-40  R22.5
   G28 X80
   M2
你知道你错在那里吗          22.9那个长度怎么来的  40.4那个长度怎么来的。。。就这一点 你车的那个圆就不合格

网友:
把半径改小点重新计算终点坐标

网友:
产生过切了

网友B:
我以前也车过铸铁的球头,公差也是3丝,谈谈我的加工步骤,第一步是用百分表调整x方向丝杆间隙,在参数里输入,也是35度的尖刀0'8的刀尖圆弧,第二步对中心高,一定要准,第三步算起点和终点还有r记得把刀尖圆弧计算进去,要是刀具能拿去投影检测产品能做的更精确本人不会g42所以都是算出来的经过千分尺测量圆度在一丝内。3丝公差也能保证,是3万一台的数控车

网友(点评):
对!中心高要准确!!!

楼主:
我做的都把刀半径加入了。也用G42加工。效果也不好。我下五在加工个程序直接从X0.Z0直接走到终点X30Z-40.要是不好我就开始调丝杠的反向间隙。逐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车了200多个  同样的是-0.01 到-0.03   是食品机械  肉丸子的刮刀。。我们的系统是 北京帝特马的。 ...

那是刀尖半径。你车的球不计算刀尖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车过铸铁的球头,公差也是3丝,谈谈我的加工步骤,第一步是用百分表调整x方向丝杆间隙,在参数里输 ...

我都做了。你发下你的程序我看下。

网友:
圆弧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刀尖半径。你车的球不计算刀尖半径???

所以你车不出来圆球。。。一般我们车整个个圆球就不会那样车。。曾经车过  材料灰口  直径是200的公差也是 -0.02 -0.04  关键看你要怎么控制了。。比如说 把R加大0.03   X加大0.03   不至于程序都没调好 就直接车至 尺寸了吧。。

网友:
你得先确定你对刀的精度 然后按图纸编程加C型刀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就用G42来加工。谢谢大家的提示。V型刀杆没干预。关键是我想知道球最高点小于两侧的点。这是什么原因 ...

这有可能跟你机床丝杠和导轨有关系,

网友:
r2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都把刀半径加入了。也用G42加工。效果也不好。我下五在加工个程序直接从X0.Z0直接走到终点X30Z-40.要 ...

你没说你的刀尖圆弧多少

网友:
还没做过球了,,,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加工后的球中间最高点比两头的尺寸小0.1mm”请问中间和两端的尺寸那个是准确的?

网友:
程序问题啊,肯定的加刀尖的圆角了,在就是看你的机床精度了

网友:
你编两个G03接的时候交接处就小了

网友(2016-05-20):
用软件编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