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喷砂、拉丝、抛光、银雾、光亮、彩色氧化?

楼主(2013-08-21):
铝合金可以喷砂、拉丝、抛光、银雾、光亮、彩色氧化等,
喷砂可以理解,
  拉丝怎么搞呀??
还有银雾?

太难了!!

网友:
拉丝应该是不锈钢的表面处理工艺吧,不过看喷砂、拉丝、抛光、银雾、光亮、彩色氧化一起串起来很像表面处理工艺,先前处理后电镀。

网友: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铝合金所谓的拉丝就是用拉刀把表面做的好看些。彩色氧化也是可以的,常见的事银色和黑色的氧化;喷丸的话,会使得铝合金表面好像磨砂那样的。

网友(点评):
喷丸可以是铝合金表面象磨砂那样, 喷砂也可以呀,喷丸和喷砂的区别是???

网友:
车间铝合金拉丝是用拉丝机,其实就是用砂纸打磨表面.喷砂也有不同规格,看具体要求。抛光小件一般人工动手,先砂纸,再百洁布。银雾有专门的厂做这个,彩色氧化一般只见过红氧。

网友:
铝型材与铸铝都可以砂带拉丝或者尼龙拉丝(自动机拉的效果比较均匀美观,异性件只好手工了,效果看师傅手艺)

网友(2013-11-11):
我这里可以做抛光拉丝处理的,不知道您在哪边?我们在苏州这里  QQ1176878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