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进刀槽 螺纹。从外向里车。 求大师。

楼主(2013-08-21):
有个工件 现在 需要加工个螺纹,
其他的都解决了, 现在 就差这一个螺纹了。
工件是 一撑 一顶的 车。 两端都是螺纹, 现在工件左端的 螺纹 不会车了。 看图,
              哪个师傅能把程序 给编下, 我知道 伸手党不好, 但是 ,,,这个真不会拉。

网友:
一样的编写~不要怕·撞不了。

网友:
倒着装刀倒着加工

网友:
是左旋还是右旋的呢。要是右旋的你就 用反刀 主轴反转就可以了。不会撞到的

网友A:
2楼和3楼,回答很好,这不就解决了,你的左旋的吧

网友:
你要把你车床型号,数控型号,工件的长度,螺纹是左旋,还是右旋,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
华兴数控螺纹加工有个旋入功能,新的凯恩地系统也有这个功能,和退尾差不多

网友:
新手没看懂,努力学习中。

网友:
用G32下刀试下

网友:
M30其余的没有标注应该是右旋螺纹,你掉头车就跟你现在已经车完的右边螺纹一样的车法。

网友B:
我想楼主是想一次装卡 把两条螺纹的车好吧
这个不难 有的系统支持无进刀槽的旋入 像退尾一样先走一段斜线进刀再加工直螺纹
如果没在功能 你也可以用G32走斜线进刀 再接直螺纹 没问题 只要你螺纹终点没编错是不会撞车的

网友:
好就没玩数车了,来看看……

网友:
这种零件还是从外到内的好,找把相反的刀就可以了

网友:
反转转就可以吧  当然刀也要

网友:
这没什么的,,,不会撞刀的,,,,,

网友(2016-05-20):
没有一个人说的是重点,全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是想一次装卡 把两条螺纹的车好吧
这个不难 有的系统支持无进刀槽的旋入 像退尾一样先走一段斜线 ...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