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镗孔不光顺

楼主(2013-08-21):
现有一个产品,材质:黄铜3603,机床:走心机,油冷,镗一个斜面,从6mm镗到直径4mm.长度3mm左右的斜面,用京瓷的整体硬质合金度层,R0.2的刀尖,镗出来表面不光,有时候表面有浮点,车床高手们有什么办法吗?面要很亮,很光的!

网友:
这种最好用手磨刀,要锋利。转速打高。保证光亮,如果还觉得不够光,转起来用金相砂纸磨一下。。。相当给力。

网友:
   有浮点可能是震动造成,再有一个可以换位走刀试试

网友:
用PCD刀具。

网友:
学习一下,黄铜的确实不好加工

楼主:
刀具日本的,转速也很高了~。还是不行

网友:
滚压工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