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打,调制的38CrMoAl,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3-08-21):
锻打,调制的38CrMoAl,28-32°。轴,长300。
用的粗车刀是三菱DNMG150412-GH,UE6010,
最大92车到47,S350,F0.3,进刀单面2mm.
最小30车到18,S550,F0.3,进刀单面2mm.
铁屑老是卷起,容易崩刀,做三五个就破

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建议,走刀,刀片,转速等等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冷却液,这线速度,这走刀铁削应该会断的
不太清楚你这种材料,我们车无缝管热处理过的,直径150车到130
转速400,走刀0.25,吃刀单边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冷却液,这线速度,这走刀铁削应该会断的
不太清楚你这种材料,我们车无缝管热处理过的,直径15 ...

加了冷却液的,铁屑一般都会断,就是车到根部的时候容易卷起来打刀,我想可能是刀片不合适,排屑槽不够宽

网友B:
锻打的38CrMoAI,我们这做的活塞杆也是这个材料。。。不过后来改42crMo了,对于使用刀具不是狠了解,但是想你这个材料锻打后有没有调质处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冷却液的,铁屑一般都会断,就是车到根部的时候容易卷起来打刀,我想可能是刀片不合适,排屑槽不够宽

只有到根部才卷起来的话应该正常,因为车到根部是走刀速度自动降低了,程序虽然是走刀0.3,到根部走刀变为0需要减速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锻打的38CrMoAI,我们这做的活塞杆也是这个材料。。。不过后来改42crMo了,对于使用刀具不是狠了解,但是想你 ...

锻打后调制的,我上面讲的是调制后的精车。
你知道这种材料的锻打件,调制前粗车用什么刀片呢,很打刀啊

网友:
最近也在干这种料子,车刀一碰到台阶处,铁屑就卷起来砸刀,我做的工件是最大直径50长50的台阶形,用数控车刀干不了三个,YT15,YG8,YW的刀手磨都用过,YG8强一点,也只能车20来个,以前还加冷却液,调转数,进给,现在冷却液也不加了,反正只能干那么几个,头疼

网友:
切深加一点是不是会好一些